请问单片机串口通信程序数组的数据然后使用oled的问题

楼主(2020-02-02):
题主写一个项目练习知识,想请教一下问题,就是我想使用串口通信,通过pc来传输数组,然后oled显示图像或字符串,但是通过串口助手通信数据后,oled显示满屏乱码,我oled设置了显示位置和范围限制,我猜测是通信的数组存储代码问题,但是修改了很多次还有查询很多资料都没法解决,想请教一下是哪里的思路出错了,非常感谢各位

#include<stc.h>//stc12系列51单片机的头文件,被我改名了
#include "oled.h"
#include "picture.h"

#define uch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 unsigned int

uin flag;
//unsigned char buf[85];
void send(void);

void main()
{
        SCON=0X50;//9600bps
        PCON=0X00;
        TMOD=0X20;
        EA=1;
        ES=1;
        TL1=0XFD;
        TH1=0XFD;
        TR1=1;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70;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F;                //设定定时初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这段的波特率有问题,被我摒弃了

        Initial_M096128x64_ssd1306();
        Delay_1ms(5);
        fill_picture(0);//以上三行oled清屏初始化
        while(1)
        {
           if(flag)
           {
                        Picture();//显示函数
           }

        }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ES=0;

        if(RI)
        {
                uin i;
                for(i=0;i<85;i++)
                {
                        while(!RI);
                        buf[i]=SBUF;
                        RI=0;
                        if(i==84)
                                flag=1;
                }
        }

        ES=1;
}

一下是头文件,另一个是oled初始化文件因为没有太大问题,就不发了
#ifndef        __PICTURE_H
#define        __PICTURE_H
/***********************Picture Code**************************/
unsigned char buf[];

这是主函数文件里面的Picture()函数定义
void Picture()
{
  unsigned char x,y;
  unsigned int i=0;
  for(y=0;y<8;y++)
    {
      Write_IIC_Command(0xb0+y);
      Write_IIC_Command(0x0F);
      Write_IIC_Command(0x10);
      for(x=0;x<85;x++)
        {
          Write_IIC_Data(buf[i++]);
        }
    }
}

网友A:
串口接收(中断)函数有问题
while(1)前一行:
预置buff数据
flag = 1
不要向串口发数据,看一下oled是否正常显示buff数据

网友B:
你这个串口中断写的有问题,比如说有85个数据到来,是需要陆续进入串口中断85次,按照你写的是进入串口中断一次,连续接收85个数据,这明显是有错的

网友B:
你这个串口中断接收有问题,串口中断接收是陆续进入中断85次,按照你写的是进入一次中断后,开始连续接收85个数据,明显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串口中断接收有问题,串口中断接收是陆续进入中断85次,按照你写的是进入一次中断后,开始连续接收85 ...

你好,中断函数我改成了这样,但是传输的数组数据貌似无法正确存储并被oled引用,而直接写入程序作为code数组来给oled使用能正常显示,不清楚是传输后的缓存问题还是原来使用unsigned char类型数组存储数据方式不恰当,想请多指教一下,因为我是想把一小段只有几秒的动画来串口传输到单片机来作为logo使用,单片机作为归类数据的作用而已,但在这方面卡壳了,谢谢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        ES=0;

        if(RI)
        {

                buf[i]=SBUF;
                i++;
                if(i==85)
                {
                        flag=1;
                        i=0;
//                        RI=1;
                }

        }
//        ES=1;
        RI=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