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单片机l298p驱动全套程序

楼主(2020-02-02):
小车参加完比赛全套程序,小车采用l298p电机驱动,使用4个麦克拉姆轮,4个舵机,8个循迹,4个避障模块搭建而成。程序可完成比赛2019年机器人技能大赛智慧快递项目。

比赛图纸

#include <reg52.h>

char flag=0;
char flag1=0;
char flag2=0;
char flag3=0;
void rightqianjin();
void leftqianjin();
void qianjin();
void houtui();
void stop();
void rightqianjin1();
void bizhangbegain();
void bizhang();
void qianxunji();
void baixian2();
void baixian();
void houxunji();
void qianjinshuxian();
void xunjiqianjinshuxian();
void heikaihoutuishuxian() ;
void heikaiqianjinyige2();
void xunjiqianjinyige(void);
void houtuishuxian();
void houtuiyige(void);
void baisehoutuibange(void);
void baisehoutuibange2();
void danbianhoutuishuxian();
void danbianhoutuiyige(void);
void zuoxuanzhuan();
void xuanzhuanyige(void);
void youxunji();
void houtuibange(void);
void qianjinshuxian2();
void heikaiqianjinyige(void);
void baixianbizhang();
void zuohoushuxian(void);
void zuohoushuyige(void)  ;
void zuoqianshuxian(void);
void zuoqianshuyige(void)  ;

sbit IN1 = P0^0;
sbit IN2 = P0^1;
sbit ENA = P0^2;
sbit ENB = P0^3;
sbit IN3 = P0^4;
sbit IN4 = P0^5;

sbit IN5 = P2^0;
sbit IN6 = P2^1;//??
sbit ENAA = P2^2;
sbit ENBB = P2^3;//??
sbit IN7 = P2^4;
sbit IN8 = P2^5;

sbit right  = P1^0;
sbit left  = P1^1;
sbit right1  = P0^6;
sbit bizhang1  = P1^3;
sbit left1= P1^2;
sbit bizhangleft= P1^5;
sbit bizhangright  = P1^6;
sbit bizhangtou= P1^7;
sbit houleft  = P3^2; //
sbit houright  = P3^3;//?????
sbit right2  = P0^7;
sbit left2 = P2^7;

sbit SERVO0=P3^5;                        //?????PWM???
sbit SERVO1=P3^6;
sbit SERVO2=P3^7;

unsigned int ServoPwmDuty[16] = {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
                           1500,1500,1500,1500,1500,1500,};        //PWM????

unsigned char zkb1 = 0;
unsigned char zkb2 = 0;
unsigned char zkb11 = 0;
unsigned char zkb22 = 0;
unsigned char t = 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x ms
{
unsigned int i,j;
for(i=x;i>0;i--)
for(j=128;j>0;j--);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j;
        for(i=0;i<800;i++)                //89????85,12??????800
                for(j=0;j<ms;j++);
}

void init0()
{

         EA = 1;
         TMOD = 0x01;
         TH0 =(65536 - 100) / 256;
         TL0 = (65536 - 100)% 256;
         ET0 = 1;
         TR0 = 1;
         ENA = 1;
                 ENAA = 1;
         ENB = 1;
                 ENBB = 1;
}

void init1()
{

         EA = 1;
         TMOD = 0x10;
                 TH1 =(65536-40000)/256;
             TL1 =(65536-40000)%256;
                 ET1 = 1;
                 TR1 = 1;
}
void rightqianjin()
{
         zkb1=0;
         zkb2=0;
                     zkb11=30;
         zkb22=30;

         IN1 = 0;
         IN2 = 1;
         IN3 = 0;
         IN4 = 1;
                     IN5 = 0;
         IN6 = 1;
         IN7 = 0;
         IN8 = 1;
}

void leftqianjin()
{
         zkb1=30;
         zkb2=30;
                     zkb11=0;
         zkb22=0;

         IN1 = 0;
         IN2 = 1;
         IN3 = 0;
         IN4 = 1;
                     IN5 = 0;
         IN6 = 1;
         IN7 = 0;
         IN8 = 1;
}
void qianjin()
{
         zkb1=50;
         zkb2=50;
                    zkb11=50;
         zkb22=50;

         IN1 = 0;
         IN2 = 1;
         IN3 = 0;
         IN4 = 1;
                 IN5 = 0;
         IN6 = 1;
         IN7 = 0;
         IN8 = 1;
}

void houtui()
{
         zkb1=35;
         zkb2=35;
                 zkb11=28;
         zkb22=28;

         IN1 = 1;
         IN2 = 0;
         IN3 = 1;
         IN4 = 0;
                 IN5 = 1;
         IN6 = 0;
         IN7 = 1;
         IN8 = 0;
}

void righthoutui()
{
         zkb1=10;
         zkb2=10;
                 zkb11=30;
         zkb22=30;

         IN1 = 1;
         IN2 = 0;
         IN3 = 1;
         IN4 = 0;
                 IN5 = 1;
         IN6 = 0;
         IN7 = 1;
         IN8 = 0;
}

void lefthoutui()
{
         zkb1=30;
         zkb2=30;
                 zkb11=10;
         zkb22=10;

         IN1 = 1;
         IN2 = 0;
         IN3 = 1;
         IN4 = 0;
                 IN5 = 1;
         IN6 = 0;
         IN7 = 1;
         IN8 = 0;
}
  void stop()
{
         zkb1=10;
         zkb2=10;
                 zkb11=13;
         zkb22=13;

         IN1 = 0;
         IN2 = 0;
         IN3 = 0;
         IN4 = 0;
                 IN5 = 0;
         IN6 = 0;
         IN7 = 0;
         IN8 = 0;
}

void leftqianjin1()
{
         zkb1=28;
         zkb2=25;
                 zkb11=28;
         zkb22=35;

         IN1 = 0;
         IN2 = 1;
         IN3 = 1;
         IN4 = 0;
                 IN5 = 1;
         IN6 = 0;
         IN7 = 0;
         IN8 = 1;
}
void leftqianjin1shang()
{
         zkb1=28;
         zkb2=25;
                 zkb11=25;
         zkb22=50;

         IN1 = 0;
         IN2 = 1;
         IN3 = 1;
         IN4 = 0;
                 IN5 = 1;
         IN6 = 0;
         IN7 = 0;
         IN8 = 1;
}
  void leftqianjin1xia()
{
         zkb1=28;
         zkb2=25;
                 zkb11=50;
         zkb22=50;

         IN1 = 0;
         IN2 = 1;
         IN3 = 1;
         IN4 = 0;
                 IN5 = 1;
         IN6 = 0;
         IN7 = 0;
         IN8 = 1;
}

  void zuoxunji()
{

         if((right1 == 1)||(right2 == 1)||(left1==1)||(left2==1))
         {
              leftqianjin1();

         }
     else    if((right1 ==0)&&(right2 == 1)&&(left1==0)&&(left2==1))
         {
                                 leftqianjin1shang()         ;

         }
       else  if((right1 == 1)&&(right2 == 0)&&(left1==1)&&(left2==0))
         {
                   leftqianjin1xia();
                 }

   }

void youxuanzhuan()
{
         zkb1=50;
         zkb2=50;
                 zkb11=50;
         zkb22=50;

         IN1 = 1;
         IN2 = 0;
         IN3 = 1;
         IN4 = 0;
                 IN5 = 0;
         IN6 = 1;
         IN7 = 0;
         IN8 = 1;
}
void rightbizhangbegain()

{
         stop();
         delay(2000);

     if((left1 == 1)&&(right1 == 0))
   {
            {
         stop();
         delay(2000);
         }

         if((bizhangleft==0) )

         {

         xunjiqianjinyige();
           delay(2000);

           if((bizhangleft==1) )
           {
                     zuoqianshuyige()        ;
                          delay(1000);
           }
          }
           else if((bizhangleft==1) )
           {
                    zuoqianshuyige()        ;
                          delay(1000);
           }
   }

}

void baixianbizhang()
{
   if((bizhang1==0)&&((houleft==0)&&(houright==0)))
   {
    danbianhoutuiyige() ;
                delay(5000);

                 zuoqianshuyige()        ;
                          delay(1000);
          }
}

void bizhang()
   {

        if((bizhang1==0)&&(houleft==1)&&(houright==1)&&(right==1)&&(left==1))

   {
//
                 houtuiyige();
                 delay(1000);

                 if (bizhangleft==0)
                 {
                                 {
                                        houtuiyige();
                                          delay(1000);
                                 }
                           if (bizhangleft==0)
                                {

                                 {
                                houtuiyige();
                                   delay(1000);
                                   zuoqianshuyige()        ;
                          delay(1000);

                                 }

                           }
                   else
                 {
                zuoqianshuyige();
                  delay(1000);
                 }

            }
        else
        {
         zuoqianshuyige();
          delay(1000);
        }
   }

  }
//
  void qianxunji()
{

         if((left == 1)&&(right == 1))
         {
                qianjin();
         }
     else    if((left ==0)&&(right == 1))
         {
                rightqianjin();

         }
       else  if((left == 1)&&(right == 0))
         {
                leftqianjin();
         }
         }

void baixian()
{
   if(((left==0)&&(right==0))&&(flag3==0)&&((houright==1)||(houleft==1)))
     {
                                 {
                             stop();
                                delay(500);
                          heikaiqianjinyige();
                           delay(500);
                           baisehoutuibange();
                                delay(500);
                           }
                          if(bizhangleft==0)
                          {
                                {
                           houtuiyige() ;
                           delay(1000) ;
                                }

                                if(bizhangleft==0)
                                  {
                                 houtuiyige();
                                  delay(1000);
                                  zuohoushuyige();
                          delay(1000);

                                   }
                                else
                                {
                  zuohoushuyige();
                          delay(1000);

                                }
                          }
         else
         {

                        stop();
                        delay(500);
                         zuohoushuyige();
                          delay(1000);

         }
}
}

void baixian2()
{
   if(((left==0)&&(right==0))&&(flag3>0)&&((houleft==1)||(houright==1)))
     {

                             stop();
                                delay(500);
                          heikaiqianjinyige2();
                           delay(1000);
                           baisehoutuibange2();
                                delay(1000);
                if((right==0)&&(left==0)&&(left1==1)&&(right1==1)||(left2==1))
                                 {
                          if(bizhangleft==0)
                          {
                                {
                           houtuiyige() ;
                           delay(1000) ;
                                }

                                if(bizhangleft==0)
                                  {
                                 houtuiyige();
                                  delay(1000);
                                  zuohoushuyige();
                          delay(1000);

                                   }
                                else
                                {
                         zuohoushuyige();
                          delay(1000);

                                }
                          }
         else
         {

                        stop();
                        delay(1000);
                        zuohoushuyige();
                          delay(1000);

         }
}
                     else if((right==0)&&(left==0)&&(left1==0)&&(left2==0)&&(right1==1))
{

xuanzhuanyige();
        flag3=0;
        qianjin();
        delay(1000);
        danbianhoutuiyige();
        delay(1000);
        rightbizhangbegain();

}
        }
}
  void houxunji()
{

         if((houleft==1)&&(houright==1))
         {
                  houtui();
         }
     else    if((houleft==0)&&(houright==1))
         {

                                  righthoutui();
         }
       else  if((houleft==1)&&(houright==0))
         {

                         lefthoutui();

         }
   }

void xunjiqianjinshuxian()
{
    qianxunji();
        if( left1 ==0&&flag==0)
        {
   qianxunji();
        flag=1;
        }
        else        if( left1 ==1&&flag==1)
        {
qianxunji();
        flag=2;
        }
qianxunji();
        if( left1 ==0&&flag==2)
        {
   qianxunji();
        flag=3;                  //??????
        }
        else        if( left1 ==1&&flag==3)
        {
   qianxunji();
        flag=4;
        }

                else        if( left1 ==0&&flag==4)
        {
   qianxunji();
        flag=5;//??????
        }
                else        if( left1 ==1&&flag==5)
        {
   qianxunji();
        flag=6;
        }
        else        if( left1 ==1&&flag==6)
        {
qianxunji() ;//??3???
        flag=7;
        }
qianxunji();
        if( left1 ==0&&flag==7)
        {
   qianxunji();
        flag=8;
        }
        else        if( left1 ==1&&flag==8)
        {
  qianxunji();
        flag=9;//??4???
        }
                else        if( left1 ==0&&flag==9)
        {
   qianxunji();
        flag=10;
        }
                else        if( left1 ==1&&flag==10)
        {
qianxunji();
        flag=11;//??5???
        }
                else        if( left1 ==1&&flag==11)
        {
        qianxunji();
        flag=12;
        }
        qianxunji();

}

void xunjiqianjinyige(void)  //??????
{

        while(1)
        {
                xunjiqianjinshuxian() ;
           if(flag==2)

        {
         stop();
         delay(1000);
             flag=0;
                 break;
                 }
                }
}
  void qianjinshuxian2()
{
      qianjin();
        if(left1==1&&right1==1&&flag==0)
        {
   qianjin();
        flag=1;
        }
        else        if(left1==0&&right1==0&&flag==1)
        {
qianjin();
        flag=2;
        }
qianjin();
        if(left1==1&&right==1&&flag==2)
        {
   qianjin();
        flag=3;
        }
        else        if(left1==0&&right1==0&&flag==3)
        {
   qianjin();
        flag=4;
        }
}

        void heikaiqianjinyige(void)
{

        while(1)
        {
                qianjinshuxian2() ;
           if(flag==2)

        {
         stop();
         delay(1000);
             flag=0;
                 break;
                 }
                }
}
void qianjinshuxian3()
{
      qianjin();
        if(right1==1&&flag==0)
        {
   qianjin();
        flag=1;
        }
        else        if(right1==0&&flag==1)
        {
qianjin();
        flag=2;
        }
qianjin();
        if(right1==1&&flag==2)
        {
   qianjin();
        flag=3;                  //??????
        }
        else        if(right1==0&&flag==3)
        {
   qianjin();
        flag=4;
        }
}

        void heikaiqianjinyige2(void)
{

        while(1)
        {
                qianjinshuxian3() ;
           if(flag==2)

        {
         stop();
         delay(1000);
             flag=0;
                 break;
                 }
                }
}

void baisehoutuishuxian()
{
    houtui();
        if(right1==0&&left1==0&&flag1==0)
        {
     houtui();
        flag1=1;
        }
        else        if(right1==1&&left1==1&&flag1==1)
        {
  houtui();
        flag1=2;
        }
houtui();
        if(right1==0&&left1==0&&flag1==2)
        {
   houtui();
        flag1=3;
        }
        else        if(right1==1&&left1==1&&flag1==3)
        {
  houtui();
        flag1=4;
        }
}

void baisehoutuibange(void)
{

        while(1)
        {
                baisehoutuishuxian() ;
         if(flag1==2)

        {

        stop();
        delay(1000);
             flag1=0;
                 break;
                 }

                }
}
void baisehoutuishuxian2()
{
    houtui();
        if(right1==0&&flag1==0)
        {
     houtui();
        flag1=1;
        }
        else        if(right1==1&&flag1==1)
        {
  houtui();
        flag1=2;
        }
houtui();
        if(right1==0&&flag1==2)
        {
   houtui();
        flag1=3;
        }
        else        if(right1==1&&flag1==3)
        {
  houtui();
        flag1=4;
        }
}

void  baisehoutuibange2(void)
{

        while(1)
        {
                baisehoutuishuxian2() ;
         if(flag1==2)

        {

        stop();
        delay(1000);
             flag1=0;
                 break;
                 }

                }
}

  void houtuishuxian()     //????  ??
{
     houxunji();
        if(right1==0&&left1==0&&flag1==0)
        {
      houxunji();
        flag1=1;
        }
        else        if(right1==1&&left1==1&&flag1==1)
        {
   houxunji();
        flag1=2;//??????
        }
  houxunji();
        if(right1==0&&left1==0&&flag1==2)
        {
    houxunji();
        flag1=3;
        }
        else        if(right1==1&&left1==1&&flag1==3)
        {
   houxunji();
        flag1=4;//??????
        }

                else        if(right1==0&&left1==0&&flag1==4)
        {
     houxunji();
        flag1=5;//??????
        }
                else        if(right1==1&&left1==1&&flag1==5)
        {
    houxunji();
        flag1=6;//??????
        }
}

void houtuiyige(void)  //????
{

        while(1)
        {
                houtuishuxian();
         if(flag1==2)

        {

        stop();
        delay(1000);
             flag1=0;
                 break;
                 }

                }
}

void danbianhoutuishuxian()     //??????  ??
{
     houtui();
        if(left1==0&&flag1==0)
        {
      houtui();
        flag1=1;
        }
        else        if(left1==1&&flag1==1)
        {
    houtui();
        flag1=2;//??????
        }
  houtui();
        if(left1==0&&flag1==2)
        {
     houtui();
        flag1=3;
        }
        else        if(left1==1&&flag1==3)
        {
    houtui();
        flag1=4;//??????
        }

                else        if(left1==0&&flag1==4)
        {
     houtui();
        flag1=5;//??????
        }
                else        if(left1==1&&flag1==5)
        {
    houtui();
        flag1=6;//??????
        }
}
void danbianhoutuiyige(void)
{

        while(1)
        {
                danbianhoutuishuxian() ;
         if(flag1==2)

        {

        stop();
        delay(1000);
             flag1=0;
                 break;
                 }

                }
}

void xuanzhuanshuxian()
{
    youxuanzhuan();
        if(right==0&&left==0&&flag1==0)
        {
    youxuanzhuan();
        flag1=1;
        }
        else        if(right==1&&left==1&&flag1==1)
        {
youxuanzhuan();
        flag1=2;
        }
youxuanzhuan();
        if(right==0&&left==0&&flag1==2)
        {
  youxuanzhuan();
        flag1=3;
        }
        else        if(right==1&&left==1&&flag1==3)
        {
  youxuanzhuan();
        flag1=4;
        }

}

        void xuanzhuanyige(void)
{

        while(1)
        {
                xuanzhuanshuxian();
         if(flag1==4)

        {

        stop();
        delay(1000);
             flag1=0;
                 break;
                 }

                }
}

void zuohoushuxian(void)
{

{
     zuoxunji();
        if(houright==0&&houleft==0&&flag1==0)
        {
    zuoxunji();
        flag1=1;
        }
        else        if(houright==1&&houleft==1&&flag1==1)
        {
  zuoxunji();
        flag1=2;
        }
   zuoxunji();
        if(houright==0&&houleft==0&&flag1==2)
        {
    zuoxunji();
        flag1=3;
        }
        else        if(houright==1&&houleft==1&&flag1==3)
        {
   zuoxunji();
        flag1=4;
        }

}

}

        void zuohoushuyige(void)
{

        while(1)
        {
                zuohoushuxian();
         if(flag1==2)

        {

        stop();
        delay(1000);
             flag1=0;
                 break;
                 }

                }
}

void zuoqianshuxian(void)
{

{
    zuoxunji();
        if(right==0&&left==0&&flag1==0)
        {
   zuoxunji();
        flag1=1;
        }
        else        if(right==1&&left==1&&flag1==1)
        {
zuoxunji();
        flag1=2;
        }
  zuoxunji();
        if(right==0&&left==0&&flag1==2)
        {
    zuoxunji();
        flag1=3;
        }
        else        if(right==1&&left==1&&flag1==3)
        {
   zuoxunji();
        flag1=4;
        }

}

}

        void zuoqianshuyige(void)
{

        while(1)
        {
                zuoqianshuxian();
         if(flag1==2)

        {

        stop();
        delay(1000);
             flag1=0;
                 break;
                 }

                }
}
void toushuxian()
{
        if(TR0==0&&bizhangtou==1&&flag3==0)
        {
        flag3=1;
        }
        else        if(bizhangtou==0&&flag3==1)
        {
        flag3=2;
        }
        else if(bizhangtou==1&&flag3==2)
        {
        flag3=3;
        }
        else        if(bizhangtou==0&&flag3==3)
        {
        flag3=4;
        }

}

        void Timer0Value(unsigned int pwm)
{
        unsigned int value;
        value=0xffff-pwm;
        TR1 = 0;
        TL1=value;
    TH1=value>>8;
        TR1 = 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65536 - 100) / 256;
         TL0 = (65536 - 100) % 256;
                if(t < zkb1 )
         {
                 ENA = 1;
         }
         else
         {
                 ENA = 0;
         }
                 if(t < zkb11 )
         {
                      ENAA = 1;
         }
         else
         {
                 ENAA = 0;
         }
                 if(t < zkb2 )
         {
                 ENB = 1;
         }
         else
         {
                 ENB = 0;
         }
                 if(t < zkb22 )
         {
                 ENBB = 1;
         }
         else
         {
                 ENBB = 0;
         }

         ++t;
         if(t == 50)
         {
                 ENA=~ENA;
                                 ENAA=~ENAA;//??????????????
                 ENB=~ENB;
                                 ENBB=~ENBB;
                 t = 0;
         }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3 using 1
{
        static unsigned int i = 1;

        switch(i)
        {
                case 1:
                        SERVO0 = 1;
                        Timer0Value(ServoPwmDuty[0]);
                        break;
                case 2:
                        SERVO0 = 0;
                        Timer0Value(2500-ServoPwmDuty[0]);
                        break;

                case 3:
                        SERVO1 = 1;
                        Timer0Value(ServoPwmDuty[1]);
                        break;
                case 4:
                        SERVO1 = 0;
                        Timer0Value(2500-ServoPwmDuty[1]);
                        break;

                case 5:
                        SERVO2 = 1;
                        Timer0Value(ServoPwmDuty[2]);
                        break;
                case 6:
                        SERVO2 = 0;
                        Timer0Value(2500-ServoPwmDuty[2]);
                        i=0;
                        break;
                        }

        i++;
}
void youkai()
{
    init0();
         rightbizhangbegain();

         while(1)
         {

                   toushuxian();

                           qianxunji();

                        baixianbizhang();
                if( (bizhangtou==0)&&(left==0)&&(right==0))
                {

                stop();
                delay(500);
                qianjin();
                delay(1000);
                stop();
                delay(500);
//
                TR0 = 0;
                init1();

                {
                        ServoPwmDuty[0]=1200,   ServoPwmDuty[1]=1800,  ServoPwmDuty[2]=1500,
           //     1                         2                         3                   4
                        //       13                         14
                DelayMs(500);

                ServoPwmDuty[0]=1700,   ServoPwmDuty[1]=1600,  ServoPwmDuty[2]=1500,
           //     1                         2                         3                   4
                        //       13                         14
                DelayMs(500);
                        ServoPwmDuty[0]=1700,   ServoPwmDuty[1]=1300,  ServoPwmDuty[2]=1200,
           //     1                         2                         3                   4
                        //       13                         14
                DelayMs(500);
                ServoPwmDuty[0]=1500,   ServoPwmDuty[1]=1000,  ServoPwmDuty[2]=1000,
           //     1                         2                         3                   4
                        //       13                         14
                DelayMs(500);

                        ServoPwmDuty[0]=1700,   ServoPwmDuty[1]=1000,  ServoPwmDuty[2]=1000,
           //     1                         2                         3                   4
                        //       13                         14
                DelayMs(500);

                }

                 TR1=0;
                 init0();
                 xuanzhuanyige();
                delay(3000);
                TR0 = 0;
                init1();
                {
                          ServoPwmDuty[0]=1500,   ServoPwmDuty[1]=1000,  ServoPwmDuty[2]=1000,
           //     1                         2                         3                   4
                        //       13                         14
                DelayMs(500);

                        ServoPwmDuty[0]=1700,   ServoPwmDuty[1]=1300,  ServoPwmDuty[2]=1200,
           //     1                         2                         3                   4
                        //       13                         14
                DelayMs(500);

                        ServoPwmDuty[0]=1500,   ServoPwmDuty[1]=1600,  ServoPwmDuty[2]=1300,
           //     1                         2                         3                   4
                        //       13                         14
                DelayMs(500);

                ServoPwmDuty[0]=1200,   ServoPwmDuty[1]=1800,  ServoPwmDuty[2]=1400,
           //     1                         2                         3                   4
                        //       13                         14
                DelayMs(500);

                ServoPwmDuty[0]=950,   ServoPwmDuty[1]=1800,  ServoPwmDuty[2]=1500,
           //     1                         2                         3                   4
                        //       13                         14
                DelayMs(500);
                   }
                TR1=0;
                flag3=2;
                init0();
                qianjin();
                delay(8000);
                danbianhoutuiyige();
                delay(1000);
        rightbizhangbegain();
                }
                baixian2();
                baixian();
            bizhang();
                 qianxunji();
                baixianbizhang();
        }
                }
/****************************** ??????*****************************************************/

//void rightqianjin();
//void leftqianjin();
//void qianjin();
//void houtui();
//void stop();
//void rightqianjin1();
//void bizhangbegain();
//void bizhang();
//void qianxunji();
//void baixian();
//void houxunji();
//void qianjinshuxian();
//void xunjiqianjinshuxian();
//void heikaihoutuishuxian() ;
//void heikaiqianjinyige2();
//void xunjiqianjinyige(void);
//void houtuishuxian();
//void houtuiyige(void);
//void houtuiyige2(void) ;
//void baisehoutuibange(void);
//void baisehoutuibange3();
//void baisehoutuiyige(void);
//void danbianhoutuishuxian();
//void danbianhoutuiyige(void);
//void zuoxuanzhuan();
//void xuanzhuanyige(void);
//void youxunji();
//void houtuibange(void);
//void qianjinshuxian2();
//void heikaiqianjinyige(void);
//void baixianbizhang();

void rightqianjin1();
void rightqianjin1shang();
void rightqianjin1xia();
void youxunji();
void zuoxuanzhuan();
void bizhangbegain();
void baixianbizhang2();
void bizhang2();
void baixian3();
void baixian4();
void xunjiqianjinshuxian2();
void xunjiqianjinyige2(void) ;
void qianjinshuxian4()   ;
void heikaiqianjinyige3(void)  ;
void baisehoutuishuxian3()   ;
void  baisehoutuibange3(void) ;
void danbianhoutuishuxian2()   ;
void danbianhoutuiyige2(void)  ;
void xuanzhuanshuxian2() ;
void xuanzhuanyige2(void);
void youhoushuxian(void)  ;
void youhoushuyige(void);
void youqianshuxian(void)  ;
void youqianshuyige(void);

void rightqianjin1()
{
         zkb1=32;
         zkb2=25;
                 zkb11=30;
         zkb22=30;

         IN1 = 1;
         IN2 = 0;
         IN3 = 0;
         IN4 = 1;
                 IN5 = 0;
         IN6 = 1;
         IN7 = 1;
         IN8 = 0;
}
void rightqianjin1shang()
{
         zkb1=30;
         zkb2=25;
                 zkb11=30;
         zkb22=30;

         IN1 = 1;
         IN2 = 0;
         IN3 = 0;
         IN4 = 1;
                 IN5 = 0;
         IN6 = 1;
         IN7 = 1;
         IN8 = 0;
}
  void rightqianjin1xia()
{
         zkb1=30;
         zkb2=17;
                 zkb11=30;
         zkb22=30;

         IN1 = 1;
         IN2 = 0;
         IN3 = 0;
         IN4 = 1;
                 IN5 = 0;
         IN6 = 1;
         IN7 = 1;
         IN8 = 0;
}

  void youxunji()
{

         if((right1 == 1)||(right2 == 1)||(left1==1)||(left2==1))
         {
               rightqianjin1();

         }
     else    if((right1 ==0)&&(right2 == 1)&&(left1==0)&&(left2==1))
         {
                rightqianjin1shang();

         }
       else  if((right1 == 1)&&(right2 == 0)&&(left1==1)&&(left2==0))
         {
                rightqianjin1xia();

                 }

   }

void zuoxuanzhuan()
{
         zkb1=50;
         zkb2=50;
                 zkb11=50;
         zkb22=50;

         IN1 = 0;
         IN2 = 1;
         IN3 = 0;
         IN4 = 1;
                 IN5 = 1;
         IN6 = 0;
         IN7 = 1;
         IN8 = 0;
}
void bizhangbegain()

{

     if((left1 == 0)&&(right1 == 1)&&(right==1)||(left==1))
   {
            {
         stop();
         delay(2000);
         }

         if((bizhangright==0) )

         {
         xunjiqianjinyige2();
           delay(3000);

           if((bizhangright==1) )
           {
                    youqianshuyige();
                          delay(2000);
           }
           else if((bizhangright==0) )
           {
                 xunjiqianjinyige2();
           delay(3000);
                    youqianshuyige();
                          delay(2000);
           }
          }
           else if((bizhangright==1) )
           {
                    youqianshuyige();
                          delay(2000);
           }
   }

}

void baixianbizhang2()
{
   if((bizhang1==0)&&((houleft==0)&&(houright==0)))
   {
    danbianhoutuiyige2() ;
                delay(5000);

         youqianshuyige();
                          delay(2000);
          }
}

void bizhang2()
   {

        if((bizhang1==0)&&(houleft==1)&&(houright==1)&&(right==1)&&(left==1))

   {
//
                 houtuiyige();
                 delay(1000);

                 if (bizhangright==0)
                 {
                                 {
                                        houtuiyige();
                                          delay(1000);
                                 }
                           if (bizhangright==0)
                                {

                                 {
                                houtuiyige();
                                   delay(1000);
                                   youqianshuyige();
                          delay(2000);

                                 }

                           }
                   else
                 {
                youqianshuyige();
                          delay(2000);
                 }

            }
        else
        {
         youqianshuyige();
                          delay(2000);
        }
   }

  }
//

void baixian3()
{
   if(((left==0)&&(right==0))&&(flag3==0)&&((houright==1)||(houleft==1)))
     {
                                 {
                             stop();
                                delay(1000);
                          heikaiqianjinyige();
                           delay(1000);
                           baisehoutuibange();
                                delay(1000);
                           }
                          if(bizhangright==0)
                          {
                                {
                           houtuiyige() ;
                           delay(1000) ;
                                }

                                if(bizhangright==0)
                                  {
                                 houtuiyige();
                                  delay(1000);
                                  youhoushuyige();
                                  delay(1000);

                                   }
                                else
                                {
                         youhoushuyige();
                                  delay(1000);

                                }
                          }
         else
         {

                        stop();
                        delay(1000);
                        youhoushuyige();
                                  delay(1000);

         }
}

}

void baixian4()
{
   if(((left==0)&&(right==0))&&(flag3>0)&&((houright==1)||(houleft==1)))
     {
                                 {
                             stop();
                                delay(1000);
                                   heikaiqianjinyige3();
                           delay(1000);
                                 baisehoutuibange3();
                                delay(1000);
                           }
                                 if((right==0)&&(left==0)&&(right1==1)&&(left1==1)||(right2==1))
                                 {
                          if(bizhangright==0)
                          {
                                {
                           houtuiyige() ;
                           delay(1000) ;
                                }

                                if(bizhangright==0)
                                  {
                                 houtuiyige();
                                  delay(1000);
                                  youhoushuyige();
                                  delay(1000);

                                   }
                                else
                                {
                 youhoushuyige();
                                  delay(1000);

                                }
                          }
         else
         {

                        stop();
                        delay(1000);
                youhoushuyige();
                                  delay(1000);

         }
}
else if((right==0)&&(left==0)&&(right1==0)&&(right2==0)&&(left1==1))
{

xuanzhuanyige2();
        flag3=0;
        qianjin();
        delay(1000);
        danbianhoutuiyige2();
        delay(1000);
        bizhangbegain();

}
        }
}

void xunjiqianjinshuxian2()
{
    qianxunji();
        if( right1 ==0&&flag==0)
        {
   qianxunji();
        flag=1;
        }
        else        if( right1 ==1&&flag==1)
        {
qianxunji();
        flag=2;
        }
qianxunji();
        if( right1 ==0&&flag==2)
        {
   qianxunji();
        flag=3;                  //??????
        }
        else        if( right1 ==1&&flag==3)
        {
   qianxunji();
        flag=4;
        }

                else        if( right1 ==0&&flag==4)
        {
   qianxunji();
        flag=5;//??????
        }
                else        if( right1 ==1&&flag==5)
        {
   qianxunji();
        flag=6;
        }
        else        if( right1 ==1&&flag==6)
        {
qianxunji() ;//??3???
        flag=7;
        }
qianxunji();
        if( right1 ==0&&flag==7)
        {
   qianxunji();
        flag=8;
        }
        else        if( right1 ==1&&flag==8)
        {
  qianxunji();
        flag=9;//??4???
        }
                else        if( right1 ==0&&flag==9)
        {
   qianxunji();
        flag=10;
        }
                else        if( right1 ==1&&flag==10)
        {
qianxunji();
        flag=11;//??5???
        }
                else        if( right1 ==1&&flag==11)
        {
        qianxunji();
        flag=12;
        }
        qianxunji();

}

void xunjiqianjinyige2(void)  //??????
{

        while(1)
        {
                xunjiqianjinshuxian2() ;
           if(flag==2)

        {
         stop();
         delay(2000);
             flag=0;
                 break;
                 }
                }
}

void qianjinshuxian4()
{
      qianjin();
        if(left1==1&&flag==0)
        {
   qianjin();
        flag=1;
        }
        else        if(left1==0&&flag==1)
        {
qianjin();
        flag=2;
        }
qianjin();
        if(left1==1&&flag==2)
        {
   qianjin();
        flag=3;                  //??????
        }
        else        if(left1==0&&flag==3)
        {
   qianjin();
        flag=4;
        }
}

        void heikaiqianjinyige3(void)
{

        while(1)
        {
                qianjinshuxian4() ;
           if(flag==2)

        {
         stop();
         delay(2000);
             flag=0;
                 break;
                 }
                }
}

void baisehoutuishuxian3()
{
    houtui();
        if(left1==0&&flag1==0)
        {
     houtui();
        flag1=1;
        }
        else        if(left1==1&&flag1==1)
        {
  houtui();
        flag1=2;
        }
houtui();
        if(left1==0&&flag1==2)
        {
   houtui();
        flag1=3;
        }
        else        if(left1==1&&flag1==3)
        {
  houtui();
        flag1=4;
        }
}

void  baisehoutuibange3(void)
{

        while(1)
        {
                baisehoutuishuxian3() ;
         if(flag1==2)

        {

        stop();
        delay(2000);
             flag1=0;
                 break;
                 }

                }
}

void danbianhoutuishuxian2()     //??????  ??
{
     houtui();
        if(right1==0&&flag1==0)
        {
      houtui();
        flag1=1;
        }
        else        if(right1==1&&flag1==1)
        {
    houtui();
        flag1=2;//??????
        }
  houtui();
        if(right1==0&&flag1==2)
        {
     houtui();
        flag1=3;
        }
        else        if(right1==1&&flag1==3)
        {
    houtui();
        flag1=4;//??????
        }

                else        if(right1==0&&flag1==4)
        {
     houtui();
        flag1=5;//??????
        }
                else        if(right1==1&&flag1==5)
        {
    houtui();
        flag1=6;//??????
        }
}
void danbianhoutuiyige2(void)
{

        while(1)
        {
                danbianhoutuishuxian2() ;
         if(flag1==2)

        {

        stop();
        delay(2000);
             flag1=0;
                 break;
                 }
                }
}
void xuanzhuanshuxian2()
{
    zuoxuanzhuan();
        if(right==0&&left==0&&flag1==0)
        {
    zuoxuanzhuan();
        flag1=1;
        }
        else        if(right==1&&left==1&&flag1==1)
        {
  zuoxuanzhuan();
        flag1=2;
        }
zuoxuanzhuan();
        if(right==0&&left==0&&flag1==2)
        {
   zuoxuanzhuan();
        flag1=3;
        }
        else        if(right==1&&left==1&&flag1==3)
        {
  zuoxuanzhuan();
        flag1=4;
        }

}

        void xuanzhuanyige2(void)
{

        while(1)
        {
                xuanzhuanshuxian2();
         if(flag1==4)

        {

        stop();
        delay(2000);
             flag1=0;
                 break;
                 }

                }
}

void youhoushuxian(void)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