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计算辅助软件SMPSKIT V10.3

楼主:
鸣谢原创--  EeTsang。
SMPSKIT   :
         内置一些常见IC的计算
         内置绝大多数磁芯数据
         内置变压器分层计算器
         可用户编程功能
         包含绝大多数拓扑的计算
         不断修正的算法

请先阅读 SMPSKit帮助文档.chm
代码和编号都已经放在当前这个目录了,方便你使用,一次编辑一劳永逸
注意配置文件一定要放在程序当前目录下才可生效,程序已经自动生成了
20个文本,只需都对应的文本中写入你的公式和界面代码保存即可

另外补充说明:
1 编写代码的时候每一行的内容(变量和运算符)的个数不要超过50个,这50个
  不是指字符的个数(字数),而是变量(系统约定的或者自定义的)和运算符,
  比如 Vo 是两个字符,但是是一个变量,所以一般50个绰绰有余,再说写50个
  这么长也没有必要,太长的公式最好定义临时变量。
2 整个文本内容最大5000个(变量和运算符,不是指字数),肯定够用了。
3 里面的 CCM反激变换器 cfg.txt 里面有我编写的测试代码,可以和内置算法比较。
4 虽然程序已经有检查语法错误的功能,但是不可能全部检查到,如果计算有错,请检
  查你编写的公式,测试代码已经证明了程序算法是正确的,前提你编写正确,如果文
  本内存在程序没有检查到的错误 ,假如程序非法终止,可能就是你文本编写非法了。
  注意:
  Clk---漏感吸收电容(中间字母是L的小写,不要看成了数字1)
  Rlk---漏感吸收电阻;(中间字母是L的小写,不要看成了数字1)
  符号和变量等都是在英文输入法下输入。注释内容随便
  如果文本编辑感觉字体太小,可以在格式-字体里面调整,或者在其他工具编辑拷贝

//系统使用的变量列表,自定义的变量名字不要和他们一样,他们具体指那个窗口参考图片的内容

Po-输出功率                 Iin---初级电流平均值
Vo-输出电压                 Ipkp--初级电流峰值
Eff-效率                    Io---输出电流
VacMin-最低交流输入         Irmsp-初级电流有效值
VacMax-最高交流输入         Iswe---需要的开关管额定电流
VinMin--最低直流输入电压    VinMax--最高直流输入电压
Vswm-开关管耐压             Ton---导通时间
Vswr-耐压余量               Cin---输入电容
f-   工作频率               Wa---面积乘积
Vdf--输出整流管压降         Ae---磁芯有效面积
r-纹波率                    Le----磁芯有效长度
Ptd----死区时间比例         Bpk---工作峰值磁通密度
Cmil-电流密度               Bsat--磁芯的饱和磁通密度
Vopp---输出纹波             Irmss--次级电流有效值
Ve----慈心体积              Ipks--次级电流峰值
Lp----初级电感量            Vdm---输出二极管耐压参数
Ls----次级电感量            Idm---输出二极管电流参数
Np-----初级匝数             Co-----输出电容
Ns-----次级匝数             Vcm---输出电容耐压
Dp-----初级线径             Per--漏感占一次的百分比
Ds-----次级线径             Clk---漏感吸收电容(中间字母是小写的L,不要看成了1)
Zc-----气隙                 Rlk---漏感吸收电阻;(中间字母是小写的L,不要看成了1)
------------------------------------------------
IoMax---最大负载电流         Dmax--- 最大占空比
IoMin---最小负载电流         Kw-----窗口利用系数
fMin----最低频率             Ap-----磁芯面积乘积
Vsw-----开关管压降
fMax-----最小电流处的最大频率 Dmax----最大占空比
VinMax---最低输入电压        Lo----输出电感(正激输出电感)
VinMin--- 最高输入电压
DL-------绕线线径            DB------1/2△B
NL------绕线匝数             L-----电感量(DC-DC)   Ipk--电感电流峰值(dc-dc)
Duty-------占空比            Irms----电感电流有效值 Idrms--二极管有效电流
----------------------------------------------------------------------------

SMPSKit V10.3.7z

网友A(2020-02-03):
谢谢楼主分享,下来用用看,希望没有任何限制

网友B(2022-12-07):
很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C(2023-09-18):
谢谢楼主分享,下来用用看,唯一的5个币

网友D(2023-11-01):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下来用用看,希望没有任何限制

这个软件好用吗? 有没有功能的限制?

网友E(2025-04-08):
真好真厉害真靠谱

网友F(2025-06-04):
这个下载用过了,没有限制

网友G(2025-11-30):
收藏备用,谢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