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c语言的知识(文件包含)

楼主(2020-02-02):
求一个简单地举例,比如一个主函数.c文件,一个自定义函数.h,一个自定义函数.c 在自定义函数里定义函数,在头文件里声明,在主函数里调用,
这三者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
谢谢各位

网友A:
在主函数文件的开始加入#include "自定义.h",主函数就可以调用了
他们的关系是:自定义函数.c中的若干个函数在自定义.h中进行声明后,在主程序中加入#include "自定义.h"时,编译系统就会把"自定义.h"中声明的所有函数都找来进行一起编译(当然自定义函数.c这时侯要在同一项目中),通过编译系统编译后就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了

网友B:
在项目里添加自定义函数.c就行了,编译时会自动链接obj文件生成hex文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主函数文件的开始加入#include "自定义.h",主函数就可以调用了
他们的关系是:自定义函数.c中的若干个函 ...

好的,了解了,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项目里添加自定义函数.c就行了,编译时会自动链接obj文件生成hex文件的

好的,谢谢你

网友C:
如何你学了汇编,就明白了。
所有的C语言,都要先转成汇编,这个过程由平台完成,如KELL。最终再转成机器码运行。
.h也好,.c也罢,都必须让KELL“认识”(满足KELL的编译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