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1602与步进电机的程序编写问题

楼主(2020-02-03):
我想用dht11,lcd1602还有步进电机(电机型号是28byj,用uln2003驱动板驱动)实现实时显示温度并且当温度达到一定的值时步进电机工作。写的程序主程序是负责驱动步进电机的,中断程序负责显示实时温度。我遇到的问题是,当温度达到设定值后,电机会启动,但是会一顿一顿的,我发现是因为中断,一中断步进电机就停一瞬间,我想让步进电机工作时不停顿,请问程序应该怎写,大致思路讲一下,谢谢

网友A:
改用18B20可能会更好用些。

网友B:
步进电机有N相动作,例如3相,当第一动作上,程序写ADC,第二相动作时,写1602,第三相动作时,数据运算。也就是说,程序分别写在相-相转换的空当里面。这样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