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动态数码管问题

楼主(2020-02-03):
看了普中的教学视频,想显示20.20.720.6
改了一下LSA的值,但是显示变成了如图
以下是代码
小白求答!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mgdua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
                                case(0):
                                        LSA=0;LSB=1;LSC=0;break;
                                case(1):
                                        LSA=0;LSB=0;LSC=0;break;
                                case(2):
                                        LSA=0;LSB=1;LSC=0;break;
                                case(3):
                                        LSA=0;LSB=0;LSC=0;break;
                                case(4):
                                        LSA=1;LSB=1;LSC=1;break;
                                case(5):
                                        LSA=0;LSB=1;LSC=0;break;
                                case(6):
                                        LSA=0;LSB=0;LSC=0;break;
                                case(7):
                                        LSA=0;LSB=1;LSC=1;break;
                        }
                        P0=smgduan[i];
                        delay(100);
                        P0=0x00;
                }
        }
        void main()
        {
                while(1)
                {
                        DigDisplay();
                }
        }

网友A:
位码不可以随意改动,想改变显示字符只能改段码。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mgduan[]={0x3f|0x80,/*0+点*/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8 data dis_buf[8]={2,0,2,0,7,2,0,6};//20.20.720.6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
                        case(0):
                                LSA=1;LSB=1;LSC=1;break;
                        case(1):
                                LSA=0;LSB=1;LSC=1;break;
                        case(2):
                                LSA=1;LSB=0;LSC=1;break;
                        case(3):
                                LSA=0;LSB=0;LSC=1;break;
                        case(4):
                                LSA=1;LSB=1;LSC=0;break;
                        case(5):
                                LSA=0;LSB=1;LSC=0;break;
                        case(6):
                                LSA=1;LSB=0;LSC=0;break;
                        case(7):
                                LSA=0;LSB=0;LSC=0;break;
                }
                P0=smgduan[dis_buf[i]];
                delay(100);
                P0=0x00;
        }
}
void main()
{
        while(1)
        {
                DigDisplay();
        }
}

网友B:
switch的case几种状态都重复了,显示不乱才怪

网友C:
把20.20.720.6对应的段码:0x5b,0xbf,0x5b,0xbf,0x07,0x5b,0xbf,0x7d作为数组,
                              case(0):
                                        LSA=0;LSB=0;LSC=0;break;
                                case(1):
                                        LSA=1;LSB=0;LSC=0;break;
                                case(2):
                                        LSA=0;LSB=1;LSC=0;break;
                                case(3):
                                        LSA=1;LSB=1;LSC=0;break;
                                case(4):
                                        LSA=0;LSB=0;LSC=1;break;
                                case(5):
                                        LSA=1;LSB=0;LSC=1;break;
                                case(6):
                                        LSA=0;LSB=1;LSC=1;break;
                                case(7):
                                        LSA=1;LSB=1;LSC=1;break;
                        }
这样改了就可实现

网友D:
我帮你弄好了.#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a=0,b=1,c=2,d=3,e=4,f=5,g=6,h=7;//使用八个数进行位置确定

u8 code smgdua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
                        case(0):
                                LSA=0;LSB=1;LSC=0;break;
                        case(1):
                                LSA=0;LSB=0;LSC=0;break;
                        case(2):
                                LSA=0;LSB=1;LSC=0;break;
                        case(3):
                                LSA=0;LSB=0;LSC=0;break;
                        case(4):
                                LSA=1;LSB=1;LSC=1;break;
                        case(5):
                                LSA=0;LSB=1;LSC=0;break;
                        case(6):
                                LSA=0;LSB=0;LSC=0;break;
                        case(7):
                                LSA=0;LSB=1;LSC=1;break;
                }
                P0=smgduan[i];
                delay(100);
                P0=0x00;
        }
}

void display()
{
        u8 j;
        for(j=0;j<8;j++)
        {
        switch(j)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P0=smgduan[a] ;break;//
            case(1):
                    LSA=1;LSB=0;LSC=0; P0=smgduan[b];break;//
            case(2):
                    LSA=0;LSB=1;LSC=0; P0=smgduan[c];break;
            case(3):
                    LSA=1;LSB=1;LSC=0; P0=smgduan[d];break;//
            case(4):
                    LSA=0;LSB=0;LSC=1; P0=smgduan[e];break;//
            case(5):
                    LSA=1;LSB=0;LSC=1; P0=smgduan[f];break;//
            case(6):
                    LSA=0;LSB=1;LSC=1; P0=smgduan[g];break;//
            case(7):
                    LSA=1;LSB=1;LSC=1; P0=smgduan[h];break;//
        }
                delay(100);
                P0=0x00;
        }
}

void main()
{
        while(1)
        {
             display();
              //  DigDisplay();
        }
}

你开发板上的结果

你开发板上的结果

改好后的效果

改好后的效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位码不可以随意改动,想改变显示字符只能改段码。

0加点真是经典,站在初学者的角度,别太搞好了,给他启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