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roteus仿真做小游戏“俄罗斯方块”源程序

楼主(2020-02-03):
#include "t6963c.h"
#include "typedef.h"
#include "key.h"

#define X_START 5
#define Y_START 0
#define MIN_SLOW_SPEED  300
#define BX_START  30
#define BY_START  15
#define Nothing   100

//全局数据
code uchar Game_Char[]={0x27,0x41,0x4d,0x45};
code uchar Over_Char[]={0x2f,0x56,0x45,0x52};

static uchar xx,yy;         //方块的位置
static uint  Game_Score=0;
static uchar xdata Platform[14][21];    //游戏平台数据
static uchar This_shape;                                //当前形状
static uchar Next_shape=0;
static uint  Game_Speed=MIN_SLOW_SPEED;         //等级速度,正常情况,方块下降的速度
static uchar Game_Stop=1;
static uchar Game_Level=0;

/////////////////////////////////////////////////////////////////////////////////
/////////////////////////////////////////////////////////////////////////////////
/////////方块形状的定义//////////////////////////////////////////////////////////
/////////////////////////////////////////////////////////////////////////////////
struct POINT{
              uchar x;
              uchar y;
             };

struct SHAPE{
               struct POINT point[4];
                           uchar next;        //下一个形状
                         }

xdata shape[19]={

                   { 1,0,0,1,1,1,2,1,1  },
                                   { 1,0,1,1,2,1,1,2,2  },
                                   { 0,0,1,0,2,0,1,1,3  },
                                   { 1,0,0,1,1,1,1,2,0  },

                                   { 1,0,2,0,1,1,1,2,5  },
                                   { 0,0,1,0,2,0,2,1,6  },
                                   { 2,0,2,1,2,2,1,2,7  },
                                   { 0,0,0,1,1,1,2,1,4  },

                                   { 1,0,2,0,2,1,2,2,9  },
                                   { 2,0,0,1,1,1,2,1,10 },
                                   { 1,0,1,1,1,2,2,2,11 },
                                   { 0,0,1,0,2,0,0,1,8  },

                                   { 0,0,0,1,1,1,1,2,13 },
                                   { 1,0,2,0,0,1,1,1,12 },

                                   { 2,0,1,1,2,1,1,2,15 },
                                   { 0,0,1,0,1,1,2,1,14 },

                                   { 1,0,1,1,1,2,1,3,17 },
                                   { 0,1,1,1,2,1,3,1,16 },

                                   { 1,0,2,0,1,1,2,1,18 },

                                };

////////////////////////////////////////////////////////////////////////////
//**************************************************************************
//= 函数原型:void Init_GamePlatform()
//= 功    能: 初始化游戏平台
//= 参    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函数性质:公有函数
//= 注    意:
//***************************************************************************
void Show_score(uchar);
void Init_GamePlatform()
{
  uchar i;
  uchar j;
  uchar N_Hanzi;

  Wr_line(1,33,13,64,1 );        //初始化游戏平台边界        画游戏区域
  Wr_line(1,33,14,64,1 );   //画上横线
  Wr_line(0,33,15,100,1);
  Wr_line(0,34,15,100,1);  //画左竖线
  Wr_line(1,33,115,64,1);
  Wr_line(1,33,116,64,1);  //画下横线
  Wr_line(0,95,15,100,1);
  Wr_line(0,96,15,100,1);  //画右竖线
//--------------------------------------------------------
  for(i=1;i<13;i++)                //游戏平台数据清零
  {
    for(j=0;j<20;j++)
          {
            Platform[i][j]=0;
          }
   }
   for(i=1;i<13;i++)
   {
      Platform[i][20]=1;   //游戏平台最下面一行的每一个方块位置为1,作为下边界
        }

   for(j=0;j<20;j++)                //游戏平台左右方块位置置1,作为左右边界
   {
      Platform[0][j]=1;
          Platform[13][j]=1;
   }
//---------------------------------------------------------
  N_Hanzi=0;
  for(j=3;j<=12;j=j+2)           //输入“冯燕辉制作”汉字
  {
     hanzhi(1,j,N_Hanzi,1);
         N_Hanzi++;   //指向下一个汉字
  }

  hanzhi(13,3,6,1);         //输入“分”汉字
  hanzhi(13,8,8,1);   //输入“级”汉字

  Show_score(0);        //显示初始分数
  Show_num(13,11,Game_Level);         //显示初始等级水平
  Game_Speed=MIN_SLOW_SPEED/(Game_Level+1);  //根据水平确定速度

//------------------------------------------------------------------
  Game_Score=0;
  xx=X_START ;
  yy=Y_START ;
}
////////////////////////Init_Game/////////////////////
void Init_Game()
{
  Game_Stop=1;
  Init_GamePlatform();
  hanzhi(7,3,9,1);         //输入“按”汉字
  Show_num(7,6,7);         //显示7
  hanzhi(7,8,10,1);         //输入“开”汉字
  hanzhi(7,10,11,1);         //输入“始”汉字
}
//**************************************************************************
//= 函数原型:void XiaoFengKuai(uchar x,uchar y,uchar mode)
//= 功    能: 显示一个小方块
//= 参    数: 小方块的横x,坚坐标y,mode=1:显示小方块,mode=0:删除小方块
//= 返 回 值:
//= 函数性质:私有函数
//= 注    意:
//***************************************************************************
void XiaoFengKuai(uchar x,uchar y,bit mode)
{
   uchar x1=5*x+BX_START;        //将方块在平台的位置转化成LCD的点坐标(地址转换)
   uchar y1=5*y+BY_START;
   uchar i;

   if(mode==1)
   {

       for(i=0;i<5;i++)
       {
          Point(x1+i,y1,1); //画一条横线
       }

               y1+=4;

        for(i=0;i<5;i++)
        {
           Point(x1+i,y1,1); //画第二条横线
         }

        for(i=0;i<5;i++)
        {
           Point(x1,y1-i,1); //画第1条坚线
         }

         x1+=4;

        for(i=0;i<5;i++)
        {
           Point(x1,y1-i,1); //画第2条坚线
         }

        y1-=4;
        for(i=0;i<5;i++)
        {
           Point(x1-i,y1+i,1); //画斜线
        }
   }

  else
  {
             for(i=0;i<5;i++)
        {
          Point(x1+i,y1,0); //画一条横线
              }

               y1+=4;
        for(i=0;i<5;i++)
         {
           Point(x1+i,y1,0); //画第二条横线
         }

         for(i=0;i<5;i++)
         {
            Point(x1,y1-i,0); //画第1条坚线
          }

         x1+=4;
        for(i=0;i<5;i++)
          {
             Point(x1,y1-i,0); //画第2条坚线
          }

        y1-=4;
        for(i=0;i<5;i++)
         {
           Point(x1-i,y1+i,0); //画斜线
         }
        }
}
//////////////////////////////////////////////////////////////////////////
////////////////左冲突检测//////////////////////////////////////////////
bit Left_Anti()
{
  uchar i;
  for(i=0;i<4;i++)
        {
          if(Platform[xx+shape[This_shape].point[i].x-1][yy+shape[This_shape].point[i].y]==1)
            return 1;
        }
  return 0;
}

////////////////右冲突检测///////////////////////////////////////////
bit Right_Anti()
{
  uchar i;
  for(i=0;i<4;i++)
        {
          if(Platform[xx+shape[This_shape].point[i].x+1][yy+shape[This_shape].point[i].y]==1)
            return 1;
        }
  return 0;

}

////////////////////////////////////////下冲突检测//////////////////////////
bit Bottom_Anti()
{
   uchar i;
   for(i=0;i<4;i++)
        {
          if(Platform[xx+shape[This_shape].point[i].x][yy+shape[This_shape].point[i].y+1]==1)
            return 1;
    }
  return 0;
}
//////////////////////////////////改变形状时产生的冲突检测////////////////////
bit Change_Shape_Anti()
{
   uchar i;
   for(i=0;i<4;i++)
        {
          if(Platform[xx+shape[shape[This_shape].next].point[i].x][yy+shape[shape[This_shape].next].point[i].y]==1)
            return 1;           //检测一个形状的冲突情况
    }
   return 0;
}
//////////////////////////////////产生一个随机数,返回一个随机数///////////////
uchar Random()
{
  static uchar m;
  m+=49;
  return (m%19);
}

//////////////计分函数,参数为 消行行数n///////////////////////////////////////

void Show_score(uchar n)
{
  Game_Score=Game_Score+10*n;

  if(Game_Score<10)
  {
     Show_num(13,6,Game_Score%10);                //显示个位
  }
  else if(Game_Score<100)
  {
     Show_num(14,6,Game_Score%10);
         Show_num(13,6,Game_Score/10%100);        //显示个位,十位
  }
  else if(Game_Score<1000)
  {
     Show_num(14,6,Game_Score%10);
         Show_num(13,6,Game_Score/10%10);
         Show_num(12,6,Game_Score/100%10);        //显示个位 ,十位,百位
  }
  else
  {
         Show_num(15,6,Game_Score%10);
         Show_num(14,6,Game_Score/10%10);
         Show_num(13,6,Game_Score/100%10);        //显示个位 ,十位,百位,千位
         Show_num(12,6,Game_Score/1000);
  }

  if(Game_Score%1000==0)
  {
    if(Game_Score>0)
        {
       Game_Level++;
       if(Game_Level==10)
           {
              Game_Stop=1;
              hanzhi(7,5,12,1);         //        输出“太棒了"
          hanzhi(7,7,13,1);
                  hanzhi(7,9,14,1);

           }
       Show_num(13,11,Game_Level);         //显示水平

    }
  }
}

//**************************************************************************
//= 函数原型:void Undisplay_line()
//= 功    能: 消除行
//= 参    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函数性质:私有函数
//= 注    意:
//***************************************************************************
void UnDisplay_line()
{
   uchar Del_Line;      //标识要删除的行
   uchar Del_Line_Num=0;     //标识删除的行数
   uchar i,j,k;
   bit HavePoint;                    //标识一行中是否有空白点

   for(i=0;i<4;i++)
   {
      for(j=1;j<13;j++)
          {
             if(Platform[j][yy+i]==0)
                    break;                   //如果这一行中有一个为空,则退出这一行的循环
                 else if(j==12)
                 {
                    Del_Line=yy+i;                 //确定要删除的行
                        if(Del_Line<20)
                        {
                           Del_Line_Num++;                   //计算共删除的行数
                        for(k=1;k<13;k++)
                        {
                            XiaoFengKuai(k,Del_Line,0);           //删除行
                                Platform[k][Del_Line]=0;         //平台数据清零
                        }
                        while(1)     //下移
                        {
                           HavePoint=0;
                           for(k=1;k<13;k++)
                           {
                              if(Platform[k][Del_Line-1]==1)
                                  {
                                     HavePoint=1;            //标识这一行有要下移的点
                                     XiaoFengKuai(k,Del_Line-1,0);           //删除小方块
                                         Platform[k][Del_Line-1]=0;         //平台数据清零
                                         XiaoFengKuai(k,Del_Line,1) ;          //将小方块下移
                                         Platform[k][Del_Line]=1;         //平台数据置1,表明此位置已被占用
                                   }
                           }
                           if(HavePoint==0) break;  //没有要下移的行,退出本循环
                           Del_Line--;   //下移上一行
                        }
                        }
                 }
      }
   }
   if(Del_Line_Num)
         {
            Show_score(Del_Line_Num);          //刷新分数显示
         }
}

//**************************************************************************
//= 函数原型:void Show_shape(uchar x1,uchar y1,uchar Tshape,bit mode)
//= 功    能: 显示一个方块形状或删除一个方块形状
//= 参    数: (x1,y1)为显示位置,Tshape为显示的形状,mode=1为显示,mode=0不显示
//= 返 回 值:
//= 函数性质:私有函数
//= 注    意:
//***************************************************************************
void Show_shape(uchar x1,uchar y1,uchar Tshape,bit mode)
{
  if(mode==1)
  {

     XiaoFengKuai(x1+shape[Tshape].point[0].x,y1+shape[Tshape].point[0].y,1);         //显示形状
         XiaoFengKuai(x1+shape[Tshape].point[1].x,y1+shape[Tshape].point[1].y,1);
         XiaoFengKuai(x1+shape[Tshape].point[2].x,y1+shape[Tshape].point[2].y,1);
         XiaoFengKuai(x1+shape[Tshape].point[3].x,y1+shape[Tshape].point[3].y,1);
  }
  else
  {
     XiaoFengKuai(x1+shape[Tshape].point[0].x,y1+shape[Tshape].point[0].y,0);  //删除形状
         XiaoFengKuai(x1+shape[Tshape].point[1].x,y1+shape[Tshape].point[1].y,0);
         XiaoFengKuai(x1+shape[Tshape].point[2].x,y1+shape[Tshape].point[2].y,0);
         XiaoFengKuai(x1+shape[Tshape].point[3].x,y1+shape[Tshape].point[3].y,0);
  }
}

//**************************************************************************
//= 函数原型:void Fangkuai_down()
//= 功    能: 方块下降处理
//= 参    数:
//= 返 回 值:
//= 函数性质:公有函数
//= 注    意:
//***************************************************************************
static uint DSpeed=MIN_SLOW_SPEED;                   //标识下降速度
static uint Now_Speed=MIN_SLOW_SPEED;         //当前速度
void Fangkuai_down()
{
  uchar i;
  static bit New_shape=1;                 //标识是否要产生新形状
  if(Game_Stop==1) return;
  if(New_shape==1)
  {
    New_shape=0;
    xx=X_START;
        yy=Y_START;
    This_shape=Next_shape;                            //当前方块等于预方块
        Show_shape(15,18,Next_shape,0);            // 产生一下个方块前,将预方块删除
        Next_shape=Random();                        //产生下一个方块
        Show_shape(xx,yy,This_shape,1);                 //显示当前方块
        Show_shape(15,18,Next_shape,1);                 //预显示下一个方块
        if(Bottom_Anti())
        {
           Game_Stop=1;
       Show_Image(35,15,94,114,0);           //清屏
           char_wr(6,6,Game_Char,0,4); //显示Game
           char_wr(6,8,Over_Char,0,4); //显示over
           return;
        }
  }
  else
  {
      if(DSpeed==0)
            {
               DSpeed=Now_Speed;        //确定方块下落的速度
               if(Bottom_Anti())
                 {
                     New_shape=1;//产生新的形状
                    for(i=0;i<4;i++)
                     {
                       Platform[xx+shape[This_shape].point[i].x][yy+shape[This_shape].point[i].y]=1;//写入平台

                         }
                                 UnDisplay_line();//消行计分
                                 return;
              }
               else
                 {
                   Show_shape(xx,yy,This_shape,0); //删除当前形状
                   yy++;
               Show_shape(xx,yy,This_shape,1); //显示形状(形状下移一个位置)
                   return;
                  }
               }
      else
       {
          DSpeed--;

        }

    }
}

//**************************************************************************
//= 函数原型:void Fangkuai_Control()
//= 功    能: 方块游戏控制
//= 参    数:
//= 返 回 值:
//= 函数性质:公有函数
//= 注    意:
//***************************************************************************
#define Move_Left    4
#define Move_Right          6
#define Add_Speed    5
#define Change_Shape 8
#define Game_Star    7
#define Game_Pause   9

void Fangkuai_Control()
{

         switch(Key)    //消息处理
         {
             case  Move_Left:
                       {
                              Key=Nothing;  //信息已被处理,抛弃它
                      if(!Left_Anti())
                      {
                                Show_shape(xx,yy,This_shape,0); //删除当前形状
                         xx--;
                             Show_shape(xx,yy,This_shape,1); //显示移动后的形状
                      }
                           }break;
             case  Move_Right:
                      {
                             Key=Nothing;  //信息已被处理,抛弃它
                     if(!Right_Anti())
                     {
                               Show_shape(xx,yy,This_shape,0); //删除当前形状
                        xx++;
                            Show_shape(xx,yy,This_shape,1); //显示移动后的形状
                     }
                          }break;
             case  Add_Speed:
                       {
                               Key=Nothing;                  //信息已被处理,抛弃它
                                   if(Game_Stop==1)
                                        {
                                           if(Game_Level==0)
                                           {
                                              Game_Level=9;
                                                  Show_num(13,11,9);         //显示等级水平
                                                  Game_Speed=MIN_SLOW_SPEED/(Game_Level+1);  //根据水平确定速度
                                                }
                                                else
                                                {
                                                   Game_Level--;
                                                   Show_num(13,11,Game_Level);         //显示等级水平
                                                   Game_Speed=MIN_SLOW_SPEED/(Game_Level+1);  //根据水平确定速度
                                                }
                                         }
                                        else
                                        {
                                      Now_Speed=1;                           //调整位置后,加速下降
                                      DSpeed=Now_Speed;
                                        }
                           }break;
             case  Change_Shape:
                        {
                                    Key=Nothing;           //信息已被处理,抛弃它
                                        if(Game_Stop==1)
                                        {
                                           if(Game_Level==9)
                                           {
                                              Game_Level=0;
                                                  Show_num(13,11,0);         //显示等级水平
                                                  Game_Speed=MIN_SLOW_SPEED/(Game_Level+1);  //根据水平确定速度
                                                }
                                                else
                                                {
                                                   Game_Level++;
                                                   Show_num(13,11,Game_Level);         //显示等级水平
                                                   Game_Speed=MIN_SLOW_SPEED/(Game_Level+1);  //根据水平确定速度
                                                }
                                         }
                                        else
                                        {

                                       if(!Change_Shape_Anti())
                                       {
                                          Show_shape(xx,yy,This_shape,0); //删除当前形状
                                      This_shape=shape[This_shape].next;
                                          Show_shape(xx,yy,This_shape,1); //显示变化后的形状
                                        }
                                        }
                            }break;
                case  Game_Star:
                      {
                             Key=Nothing;                  //信息已被处理,抛弃它
                                 ClrGraphic();
                                 Show_Image(35,15,94,114,0);
                             Init_GamePlatform();
                                 Game_Stop=0;
                          }break;
                case  Game_Pause:
                      {
                             Key=Nothing;                  //信息已被处理,抛弃它
                             Game_Stop=!Game_Stop;
                          }
                default:Now_Speed=Game_Spe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