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疆A型板电路中的一些小问题,求助哪位高手解答

楼主:
业余爱好,今天去下载了大疆A型开发板的原理图资料,在信号线中串联电感,不知道有啥作用,
还有我直接用下拉电阻能直接替代图中的二极管和电容吗?

网友A(2020-02-05):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电磁方面的吧,是不是滤除高频信号的

应该是,磁珠就是用来抑制电路的干扰信号

网友B:
主要是电磁方面的吧,是不是滤除高频信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叫电感叫磁珠 是滤除干扰用的 分阻抗的

好的,谢谢

网友C:
这个不叫电感叫磁珠 是滤除干扰用的 分阻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