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 单片机通过DAC转换成模拟信号,然后发射

楼主(2020-02-03):
求助各位大神老铁们一个问题
我想制作一款无线脉冲发射器

思路是利用单片机通过DAC转换成模拟信号,然后发射出去 。
请问这个发射电路怎么做呢 ?  求普及求教育。。。。。。。。。。。。。。。。。。

网友A:
要无线发送,不论是发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都需要调制之后发送,你原来的信号是数字信号,那就直接发数字信号,2ask发,现成的模块很多,315MHz,2.4GHz的模块都有,选用就可以了。

网友B:
你好!
1、你是要发射什么具体内容或数据?
2、单片机用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无线发送,不论是发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都需要调制之后发送,你原来的信号是数字信号,那就直接发数字信 ...

谢了 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1、你是要发射什么具体内容或数据?
2、单片机用什么型号?

单片机型号是stc89c52  就发射脉冲  不需要加载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片机型号是stc89c52  就发射脉冲  不需要加载数据

无线方式准备采用什么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