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了一个光立方,但是只亮一竖列,用的是74HC573和74HC138,如何查找原因?

楼主(2020-02-03):
按照本论坛的资料做了一个光立方,但是只亮一竖列,用的是74HC573和74HC138,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重点检查74LS138的123和456引脚,测量6脚是否高电平,45脚是否低电平,然后再测量123脚与CPU连接的通道是否相通,如果电路检查正确的话,就只有检测控制74LS138的程序是否对了

网友B:
首先检查电路连接是否有错误,没有就检查程序。

网友C:
查电路。理论上讲那些程序原理什么的都是抄来抄去问题不大。

网友D:
查电路管脚,然后看程序是否跟硬件设计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