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红外接收异常 上电后第一次正常

楼主(2020-02-04):
上电后第一次识别是正常的,第二次识别有一部分按键就会识别错误! 请高手指点下!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hongwaifashe.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setdata[3];//发送红外用的   用户码 用户码 数据码

uchar IRtime;          //储存检测红外高低电平持续时间
uchar IRcord[4];  //储存解码后的4个字节数据
uchar IRdata[33]; //包含起始码在内的33位数据
bit IRpro_ok;          //解码后4个字节数据接收完成标志位
bit IRok;                  //33位数据接收完成标志

uchar RX_Data[]=0;        //用于串口1接收数据数组保存变量定义
uchar TX_Data[]=0;

//======================================================================
/*        Variable definition */
//======================================================================
/* 串口1相关变量定义 */
#define FOSC 22118400L        //系统晶振频率(单位:HZ)
#define BAUD 9600                //串口1波特率

#define NONE_PARITY         0                                //无校验
#define ODD_PARITY         1                                //奇校验
#define EVEN_PARITY         2                                //偶校验
#define MARK_PARITY         3                                //标记校验
#define SPACE_PARITY 4                                //空白校验
#define PARITYBIT          NONE_PARITY        //定义校验位(无校验)

#define S1_S0 0x40        //P_SW1.6
#define S1_S1 0x80        //P_SW1.7

UINT CNT_RX;        //用于串口1接收数据计数保存变量定义
UINT DAT_RX;        //用于串口1接收数据保存变量定义
UINT JDE_RX;        //用于串口1接收数据判断保存变量定义
UINT DAT_Check;        //用于串口1发送的HDT数据的校验和计算保存变量定义

/* 串口中断变量定义 */
uchar K,H;                                //用于循环计数变量定义

//======================================================================
/*        Function declaration */
//======================================================================
void INIT_UART(void);                //串口初始化子函数定义(定时器中断2)
void SEND_UART(uchar DAT);        //串口发送数据子函数定义

/***********************************************************************/
//======================================================================
//        MAIN FUNCTION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IRtime++;//255us

                if(IRtime==100)     {CNT_RX=0;                JDE_RX=1; }

}

//外部中断0 存入33次脉宽
void int0() interrupt 0
{
        static uchar i;//静态变量用于存入33次数据计数
        static bit startflag;//开始储存脉宽标志位
        if(startflag)
        {
                /*判断引导码,如果是引导码则从起始码开始存*/
                if((IRtime < 63) && (IRtime >= 33))        i = 0;                    //
                IRdata[i] = IRtime;//以TO溢出的次数来计算脉宽把这个时间存放在数组中
                IRtime = 0;//计数清零
                i++;//计数脉宽存入次数自加
                if(i == 33)           //i等于33那么就表示已经存入了33次脉宽
                {
                        IRok = 1; //脉宽检查完成
                        i = 0;          //把脉宽计数清零准备下次存入
                }
        }
        else
        {
                IRtime = 0;          //定时器0计数清零
                startflag = 1;//开始处理标志位置1
        }

}

//把提取的33次脉宽进行解码 NEC协议
void IRcordpro()
{
        uchar i;//i是用于计数处理4个字节
        uchar j;//j用于计数处理1个字节的8位数据
        uchar k;//k用于计数处理33次脉宽
        k = 1;//从第一位脉宽开始处理,丢掉起始码
        for(i = 0; i < 4; i++)
        {
                for(j = 0; j < 8; j++)
                {
                        //如果脉宽大于数据0标准的1125us那么就判定为数据1
                        if(IRdata[k] > 5

                                                                                                   ) IRcord[i] |= 0x80;//写1
                        //只能右移7次,如果右移8次则会把第一位数据移出去
                        if(j < 7) IRcord[i] >>= 1;
                        k++; //处理下一次脉宽
                }
        }
        IRpro_ok = 1;//解码完成
}

void main(void)
{
    /*===========================================================
    ===========================================================*/
        //上电,IO口初始化
        P3M1=0x00; P3M0=0x00;        //准双向IO口
        P5M1=0x00; P5M0=0xff;        //推挽
        P3=P5=0xFF;

    //上电,定时器中断0初始化
           AUXR|=0x80;        //定时器时钟为1T模式
    TMOD&=0xF0;        //定时计数器0, 工作方式1
    TL0 = 0xF8;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E9;                //设置定时初值                //设置定时初值  255us
          ET0=1;            //允许定时/计数器0 中断
    TR0=1;            //启动定时/计数器0 中断

     //上电,允许外部中断0
      IT0 = 1;//设置外部中断0跳变沿触发方式
      EX0 = 1;//开外部中断0中断

    //上电,串口中断初始化
    INIT_UART();        //串口中断初始化

           EA=1;                        //打开总中断

        /*===========================================================
    ===========================================================*/
        while(1)
        {
                uchar i; //计数串口发送字节数

                 if(IRok)//判断33次脉宽是否提取完成
                {
                         IRcordpro();//根据脉宽解码出4个字节的数据
                        IRok = 0;//清零脉宽检查完成标志位等待下一次脉宽检查
                        if(IRpro_ok)//判断解码是否完成
                        {

//                                                                                                    if(   IRcord[2]==~IRcord[3] )
//
//                                                                                                    {

                                                                                                   for(i = 0; i < 4; i++) //串口发送4个字节数据

                                                                                                   SEND_UART(IRcord[i]) ;

//                                }
//
                                                                                                   IRpro_ok = 0;//清零解码标志位

                                                                                                   for(i = 0; i < 4; i++){
                                 IRdata[i]=0;}

                        }
                }

        if(JDE_RX==2)   // 接收到指令
       {

                       if(RX_Data[1]==0xf1)

                       {

                   setdata[0]=  RX_Data[2] ;
             setdata[1]=  RX_Data[3] ;
             setdata[2]=  RX_Data[4] ;

                    hongwaifashe(  );

                                                                 JDE_RX=1;   //  允许接收
                                                                    CNT_RX=0;   // 接收数量清零

         }

                 }

   }//while

}//main

/***********************************************************************/
//======================================================================
//        UART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数据格式:0xFF,0x0A,0x05,0x06,0x00,0x00
//======================================================================
/***********************************************************************/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using 1
{
        if(RI)
  {
                RI=0;                                //清除RI位
                DAT_RX=SBUF;        //读取串口1数据

                /* 串口1接收数据和判断数据结束 */
                if(JDE_RX==1)        //接收数据保存判断
                {
                        IRtime=0;  //计时器清零

                        if((DAT_RX==0xFA)&(CNT_RX==0))         //避免少发数据出错情况           每次接到FA 就会清空
                        {

                                for(K=0;K<8;K++){RX_Data[K]=0;}        //串口接收的数据清0
                  }

                        RX_Data[CNT_RX]=DAT_RX;

                        CNT_RX++;  //接收数量+1

                        if(CNT_RX==5)  //接收5个字节
                        {

                                JDE_RX=2;                //串口接收数据判断变量置2 接收完毕
                        }

                }

  }
        //if(TI){ TI=0; }        //清除TI位
}

/***********************************************************************/
//======================================================================
//  子函数定义
//======================================================================
/***********************************************************************/
//串口初始化子函数定义(定时器中断2)
void INIT_UART(void)
{
        ACC = P_SW1;
        ACC &= ~(S1_S0 | S1_S1);        //S1_S0=0 S1_S1=0
        P_SW1 = ACC;                //(P3.0/RxD, P3.1/TxD)

        if(PARITYBIT==NONE_PARITY){ SCON = 0x50; }                                                                                                    //8位可变波特率
        if((PARITYBIT==ODD_PARITY)|(PARITYBIT==EVEN_PARITY)|(PARITYBIT==MARK_PARITY)){ SCON = 0xda; }        //9位可变波特率,校验位初始为1
        if(PARITYBIT==SPACE_PARITY){ SCON = 0xd2; }                                                                                                    //9位可变波特率,校验位初始为0

        PCON = 0x80;                                     //波特率不倍增
        T2L = (65536-(FOSC/4/BAUD));        //设置波特率重装值
    T2H = (65536-(FOSC/4/BAUD))>>8;
    AUXR |= 0x14;                                        //T2为1T模式, 并启动定时器2
    AUXR |= 0x01;                       //选择定时器2为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
    ES = 1;                             //使能串口1中断
}

//串口发送数据子函数定义
void SEND_UART(UCHAR DAT)
{
        SBUF=DAT;
        while(!TI);        //等特数据传送
        TI=0;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

网友A:
各连接处固定后上电  接触松动  造成局部电压不稳

网友B:
我以前在学单片机,看着你的代码感觉我自己要加油呀

楼主:
电路没有虚连的情况,只要上电第一次解码  肯定是正常的,第2次开始 有一部分按键的数据或者数据反码 就会出现一位的错误
就是说解码部分运行一次就不正常了!~

楼主:
而且我试过解码成功发送完毕后,我从新执行一次上电初始化的内容也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