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与stc15f104e

楼主(2020-02-04):
1、stc89c5在只用p3.0-p3.5串口时写的程序,在stc15f104e的8引脚单片机中可否通用。
2、stc15f104e的模拟串口能不能在仿真中与stc89c52的读写串口形成通信?

网友A:
都一样用,只是8脚的下载程序可能不便。

网友B:
楼主的问题不是十分明确。stc89c52写的程序可以移植于stc15f104e,但两者速度不同,阻滞式延时程序需要修改参数。另外stc15f104e没有硬件串口,需要用软件模拟串口。这部分程序不能移植。仿真软件不支持stc15f104e等1T单片机及其新增功能。

网友C:
1、stc89c52在只用p3.0-p3.5串口时写的程序,在stc15f104e的8引脚单片机中可否通用。
——指令周期不同,一小部分特殊功能寄存器不同
2、stc15f104e的模拟串口能不能在仿真中与stc89c52的读写串口形成通信?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