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牛们帮忙分析一下单火取电电路

楼主(2020-02-04):
大牛们帮忙分析一下单火取电电路

网友A:
可控硅没有导通短路时,灯泡那一边就是零线。

网友B:
有了D1的存在,这个电路不算是单线取电了吧?

网友C:
待机状态,由半波整流,R1限流给模块供电
导通后,由D1----D4组成全波整流,给模块提供稳定的2次供电电压

网友D:
你这个图好像有问题吧  可控硅没接反吗?另外接地线 如果真的接地 等效于0线

网友E:
可控硅好像是接反

网友C:
可控硅没有接反,R2接在T1和G级,防止误触发。
作用光耦导通,可控硅才会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待机状态,由半波整流,R1限流给模块供电
导通后,由D1----D4组成全波整流,给模块提供稳定的2次供电电压

多谢大牛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没有导通短路时,灯泡那一边就是零线。

多谢大佬解答

网友F(2020-06-11):
我可以确认的说,上面那个厂家的的可控硅方案原理上没有问题 。存在致命缺陷就是非常容易坏。特别是接LED灯时这套方案根本不成熟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可以确认的说,上面那个厂家的的可控硅方案原理上没有问题 。存在致命缺陷就是非常容易坏。特别是接LED灯 ...

兄台难道小批量了?我在考虑用PI的方案,不知是否成熟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可以确认的说,上面那个厂家的的可控硅方案原理上没有问题 。存在致命缺陷就是非常容易坏。特别是接LED灯 ...

呵呵,乱抄电路肯定会有问题啊,别人完整的电路会轻易公布给你?,上面那个图仅仅是参考原理图而已!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有了D1的存在,这个电路不算是单线取电了吧?

所谓单火线取电,指的是没有用零线,整个电路(红框中)只有一进一出的火线,还是单火线取电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呵呵,乱抄电路肯定会有问题啊,别人完整的电路会轻易公布给你?,上面那个图仅仅是参考原理图而已!

如果不想浪费时间瞎折腾,打算真正做好的产品的公司客户,需要完整单火方案原理图可以私聊,或者直接联系东莞迅迪电子厂家(专门做单火,做的更专业)。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图好像有问题吧  可控硅没接反吗?另外接地线 如果真的接地 等效于0线

此接地非彼接地啊,仅是电路的参考电位点

网友J(2022-09-04):
我去看了一下官方的电路图和取电模块本身的数据手册,发现电路图下面的元件选择直接抄模块手册中的了,而且元件标号都不改,就说怎么怪怪的。第二就是模块CIN引脚手册说它的极限电压是直流13v,经过整流桥整流后310v直接输入进去不会有问题吗?希望能有大佬解答。

网友K:
如果 CIN 上的电压大于输出电压 3.3V,则模块关闭。

网友L:
你这种方案是20年前的,现在什么都芯片化了,有更省事省体积的芯片方案,网上搜搜。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我去看了一下官方的电路图和取电模块本身的数据手册,发现电路图下面的元件选择直接抄模块手册中的了,而且 ...

整流桥输出不是310V而是稳压二极管的值。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你这种方案是20年前的,现在什么都芯片化了,有更省事省体积的芯片方案,网上搜搜。

XD308H好像有类似的功能。

网友J:
引用 网友M:
整流桥输出不是310V而是稳压二极管的值。

原来如此,意思是D1~D4用的是3.3v稳压二极管组成的整流桥吗?我还以为那部分直接就是个整流芯片了。

网友N:
里面那个是不是接反了,看起来有点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