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上位机发送51单片机串口数据(压力传感器)求帮助

楼主(2020-02-04):
用keil打开,编译,烧录到51单片机中即可。用串口助手读取数据。

///**********************************************
//*  平台:BST-V51 + Keil U3 + STC89C52
//*  名称:往串口发送一字节数据(可通过超级终端或者串口调试助手显示出来,
//                  超级终端波特率选为9600)。
//                  超级终端设置好后,每按下一次S2键,松开后均会在超级终端
//                  上显示一串字母"abcdefg哈哈"。
//*  日期:2012-8-14
//*  晶振:11.0592MHZ
//*  说明:免费开源,不提供源代码分析.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O设置
sbit HX711_DOUT=P3^4;
sbit HX711_SCK=P3^5;

//HX711缓存区初始值设为0.
unsigned long HX711_Buffer = 0;

//毛皮和实物初始化,都为0.
unsigned int Weight_Maopi = 0,Weight_Shiwu = 0;

void InitUART(void)//使用定时器1作为串口波特率发生器
{
    TH1 = 0xFD;  //晶振11.0592mhz 波特率设为9600
    TL1 = TH1;
    TMOD |= 0x20;    //定时器1方式2
    SCON = 0x50;     //串口接收使能
    ES = 1;          //串口中断使能
    TR1 = 1;         //定时器1使能
    TI = 1;          //发送中断标记位,必须设置
}

//毫秒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char a,b;
    while(t--)
    {
      for(b=102;b>0;b--)
      for(a=3;a>0;a--);
    }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_hx711_us(void)
{
//_nop_()一般包含在#include "intrins.h",,,一个_nop_();函数延时一个机器周期的时间
    _nop_();
    _nop_();
}

//****************************************************
//读取HX711
//****************************************************
unsigned long HX711_Read(void)    //增益128
{
    unsigned long count;
    unsigned char i;
      HX711_DOUT=1;
    Delay__hx711_us();
      HX711_SCK=0;
      count=0;
      while(HX711_DOUT);
      for(i=0;i<24;i++)
    {
          HX711_SCK=1;
          count=count<<1;
        HX711_SCK=0;
          if(HX711_DOUT)
            count++;
    }
     HX711_SCK=1;
    Delay__hx711_us();
    HX711_SCK=0;
    return(count);
}
//****************************************************
//称重
//****************************************************
void Get_Weight()
{
    HX711_Buffer = HX711_Read();
    HX711_Buffer = HX711_Buffer/100;
    if(HX711_Buffer > Weight_Maopi)
    {
        Weight_Shiwu = HX711_Buffer;
        Weight_Shiwu = Weight_Shiwu - Weight_Maopi;                //获取实物的AD采样数值。

        Weight_Shiwu = (unsigned int)((float)Weight_Shiwu/2.09+0.05);     //计算实物的实际重量
                                                                        //因为不同的传感器特性曲线不一样,因此,每一个传感器需要矫正这里的2.15这个除数。
                                                                        //当发现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大时,增加该数值。
                                                                        //如果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小时,减小改数值。
                                                                        //该数值一般在2.15附近调整之间。因传感器不同而定。
                                                                        //+0.05是为了四舍五入百分位
            Weight_Shiwu=Weight_Shiwu/2;

    }
}

//****************************************************
//获取毛皮重量
//****************************************************
void Get_Maopi()
{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int Temp_Weight = 0;

    Weight_Maopi = 0;

    for( i = 0 ; i < 10 ; i++)
    {

        if( Temp_Weight > Weight_Maopi)
        {
            Weight_Maopi = Temp_Weight;
        }
    }
}

void main()
{
    Get_Maopi();                //称毛皮重量
    InitUART(); //初始化串口
    EA = 1;     //开总中断
        while(1)
    {
        Get_Weight();            //称重
                printf("%d\n",Weight_Shiwu);//串口打印结果

    }
}

目前程序还有问题,求大佬指点:

网友A(2020-03-27):
请问超级终端是什么东西

网友A:
还有你要发送的数据一串字母"abcdefg哈哈"不用在什么程序中体现吗,我是小白不太懂,大神可以解释下吗

网友B(2020-08-18):
浪费黑币,有问题的东西,大家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