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调压

楼主(2020-02-04):
  我想用51单片机控制一个小水泵抽水的速度,  水泵电压6-12V,
  单片机和水泵分开供电,
  单片机靠继电器控制水泵的通断,

  水泵接市电220V通过调压整流使电压变为DC6-12V,
  问题来了
  我可以通过什么方法用单片机控制电压的大小,范围是6-12V,
  不需要完整的程序代码和电路图,
  想请大神们说说思路或者可行的方案,
  谢谢啦

网友A:
如果必须隔离水泵和单片机。。用光耦隔离  PWM调速 用L298 驱动水泵 如果水泵电流过大可以用MOS管自己搭建一个驱动电路, 水泵电源电压采用恒压方式。用单片机PWM调速 这个是简单方式 。精确方式 流量计反馈给单片机数字或是模拟信号 最好是数字,这样不用AD采集。然后用PWM调速恒定水泵流量

网友A:
单片机 PWM 调速 驱动电机驱动模块 电机恒压供电 通过PWM调整 转速 来调整水流量 即可 单片机和 驱动模块通讯可以用光耦隔离即可

网友B:
12V电压经过MOS功率管加到小水泵上,单片机去控制MOS管的导通关断时间,即PWM就可得到6-12V的电压

网友C:
可以产生pwm给光耦驱动MOS,MOS在去驱动电机

网友D:
一个方法是MCU控制多个电阻接入LM317稳压模块
另一方法是MCU直接输出PWM波驱动NMOS管再驱动电机控制转速

网友E:
PWM调压是最佳方案

网友F:
直流电机通过调压改变转速,单片机通过改变脉冲占空比可以调压

网友G:
单片机PWM调压不能用继电器,用光耦可以实现电机调压。

网友H:
不如用MOSFET+PWM 连开关代调速都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