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1单片机串口pc传输bin文件的问题

楼主(2020-02-04):
题主做了一个练习题材,使用pc作为上位机来串口通信数据,数据为二值化的图像,用单色oled做到显示logo的动画,但是遇到一个瓶颈,想不出是什么问题,就是用stc-isp自带的串口助手来传输单一图片的取模(bin文件或直接在输入窗口写入图片的取模00、ff这类数据),oled能正常显示,但是改成传输这一小段logo动画的bin文件就开始显示完全的乱码,看不出截取图片的任何特征,想不明白是哪方面的问题,buf【i】以unsigned char存入xdata中,已经验证可以正常传输静态图片的取模并显示,bin文件的图片大小没问题,可以正常导入oled的显示功能,就是没法动态显示,另外请教一下有什么方法可以显示传输的数据位,满xx个位就停止一次,等待单片机返回应答信号,然后继续传输数据位

#include<stc.h>
#include "oled.h"
#include "time.h"

#define uch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 unsigned int

uin flag;
uin i=0;
char returnb='1';
void send(void);

void main()
{

        SCON=0X50;//115200 bps
        PCON=0X80;
        TMOD=0X20;
        TL1=0XE8;
        TH1=0XFF;
        ET1=0;
        TR1=1;
        EA=1;
        ES=1;

        Initial_M096128x64_ssd1306();oled初始化
        Delay_1ms(5);
        fill_picture(0);//清屏
        while(1)
        {
           if(flag)
           {
                           RI=1;
                           ES=0;
                        Picture();显示oled
                        ES=1;

                        Delay_1ms(50);
                        fill_picture(0);//清屏
//                        send();
                        flag=0;
                        RI=0;
//                        ES=1;
//                        TI=0;
           }

        }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        ES=0;

        if(RI)
        {
                P2=SBUF;
                buf[i]=SBUF;
                i++;
                if(i==704)
                {
                        flag=1;
                        send();
                        i=0;
                        ES=0;
//                        RI=1;
                }

        }
//        ES=1;
        RI=0;
}
void send(void)
{

                SBUF=returnb;
                while(!TI);
                TI=0;

}

网友A:
单片机方面可以先设置一个计数变量,当字节数到达设定值时OLED指针归位,至于显示传输数据位,等待单片机返回应答这个要做上位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