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8k64s4a12单片机程序下载后运行正常,重启后串口就不能工作了。

楼主(2020-02-05):
如题,程序应该还是能正常工作的,最起码T0定时器能正常工作,但是串口就只能收,不能发。有大神碰到过吗?

网友A:
换个U试试,看看是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B:
可能U有问题,在STM32碰到过。其他引脚串口试一下,排除U的问题

网友C:
没有,我也想知道答案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程序问题,我用的是485modbus传输,因为主板id编号是从eeprom里面读的,重启后没有读出,导致此问题出现了。谢谢各位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