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下载程序

楼主(2020-02-05):
STM32串口下载程序
如果我们用下载器下载程序很快,很方便,但是需要购买下载器,很破费。为此我们用串口下载程序,省去了购买下载器的麻烦。
下面介绍用串口下载程序的方法:
1. 所需工具:
  串口转TTL模块一个,STM32单片机一个,杜邦线4根,mcuisp软件。
单片机最小系统如图所示:
自制串口下载电路:(自制开发板的时候使用,本文档不使用)
一键下载电路如图所示:
要想了解串口下载电路的工作过程,首先要了解STM32的几种启动模式。
STM32的几种启动模式如下表所示:
BOOT1
BOOT0
启动模式
说明
X
0
用户闪存存储器
Flash启动,运行
0
1
系统存储器
串口下载
1
1
SRAM启动
SRAM启动,调试
要想下载程序,必须让BOOT1=0BOOT0=1.
运行程序,必须BOOT0=0
3.串口和STM32的连线:
下面介绍单片机最小系统和串口连接的引脚图:
单片机           串口
  A9           RX
A10             TX
GND             GND
VCC             3.3v
串口连接图:
芯片连接图:
4.mcuisp下载软件的使用:
步骤详图:
1. 打开 mcuisp,先执行1,2,3步。点击搜索串口,将自动找到电路板串口,在bps中选择波特率为256000,左下角设置:DTR的低电平复位,RTS 高电平进 BootLoader
2. 设置完12,3步后可以执行第4步,读器件信息,这时如果出现界面中的信息,表明串口和单片机连接成功。
3. 执行第5步,选择一个hex文件,再执行第6步,点击开始编程就可以下载程序。(此过程不需要按复位键)
4. 下载完程序后,界面会出现:此时程序下载完成。
  • 关闭
  • 上传附件

楼主:
上面是mcuisp下载软件

网友A(2020-03-19):
省錢的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