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64双色时钟改秒点颜色求助

楼主:
路过的师傅们新年好,请问怎么更改这个程序里的小时分钟和秒钟中间的间隔点的颜色呢?现在是绿色想改为红色,这样中间这一行时间和间隔点就全是红色了,最下面温度的符号C已经把绿色的改为橙色了,就是把红数据里温度被注释掉的第三行代码还原就行了。就是时间中间的间隔点改不成红色的,搞了好几天没搞定,想请师傅们指点一下,在此万分感谢,谢谢。

网友A(2020-03-04):
请问怎么屏蔽掉刚通电一瞬间显示的那八个字呢?因为停电来后再来电时显示八个大字对用手机充电器供电压力很大呀,总是触发过流然后屏就一闪一闪的了,谢谢您指点一下。

网友B:
想改颜色还得看板子点阵屏是否适用。简单的办法是加大电源功率,另外就是修改源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改颜色还得看板子点阵屏是否适用。简单的办法是加大电源功率,另外就是修改源码

谢谢您的回答,屏是支持的,需要修改源码,自己看不出是那些代码,所以才上传了源码工程文件,请前辈们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