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时间计算问题

楼主(2020-02-05):
STC89C52单片机,接的12MHz的晶振,如何计算延时语句(for循环)的具体时间长短?
谢谢。

网友A:
百度过吗????

网友B:
可以直接与PROTEUS联调确定其延时时间,但精确度不高,大概12T时约循环113-123之间约为1ms,如要达到精确,需打开汇编程序去计算各指令的时间

网友C:
一个机械周期=12/12000000s,一个指令周日由多个机械周期组成,一个指令周期可以完成一个独立操作,可以利用while循环做简单的延时,但是有误差,最好用单片机内部资源定时器来做精准定时

网友D:
用单片机小精灵(是一个工具小软件)来帮计算。或者你自己懂得相应的循环编译成机器语言以后对应的指令周期是多少自己搞。

网友E:
用硬件定时器。。根据计数值来计算真实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单片机小精灵(是一个工具小软件)来帮计算。或者你自己懂得相应的循环编译成机器语言以后对应的指令周期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