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17与ne555制作循环彩灯

楼主(2020-02-05):
CD4017制作的彩灯开始没有从第一个灯亮而从第二个灯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需要分析具体电路,CP由NE555提供可能首先是下降沿,也有可能是上升沿先出现,是不是满足CD4017时序达到从初始状态开始计数?对于CD4017只要时序满足要求就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网友B:
第一个灯有没亮过?(最后亮?)如果是从没亮过,你应该先查是否第一个灯坏了或接反了。

网友C:
如果接线没有错误,4017加电初始状态Q0、CO高电平,Q1~Q9都是低电平,与CLK电平无关。楼主把电路图发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