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的PWM呼吸灯程序

楼主(2020-02-05):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led.h"
#include "pwm.h"

int main()
{
    u16 i=0;
    u8 fx=0;
    SysTick_Init(72);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LED_Init();
    TIM3_CH1_PWM_Init(500,72-1);//2K,就是定时0.5ms

    //修改TIM_CCRX的值控制占空比
    while(1)
    {
        if(fx==0)
        {
            i++;
            if(i==200)
            {
                fx=1;
            }
        }
        else
        {
            i--;
            if(i==0)
            {
                fx=0;
            }
        }
        TIM_SetCompare1(TIM3,i);//设置通道
        delay_ms(10);
    }
}

网友A:
基于STM32F103的PWM呼吸灯程序,必须学习一下

网友B:
这不就是普中Z100板子的例程?直接一个字母不改的呀

网友C(2020-08-13):
这个是103系列的都试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