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定时中断做了个时钟,显示数字为何一直闪?请教各位了!

楼主(2020-02-05):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int c = 0;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延迟函数
{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b;
        for (a = ms; a > 0; a--)
        {
                for (b = 121; b > 0; b--);
        }
}

void dsnumber() //数码二极管显示函数
{
        unsigned int b;

        b = c;
        P2 = 0xfe;      //第一个数码管亮
        b  = b/600%6;   //计算十分位的数值
        P0 = table[b];  //
        delay(10);                 //延迟

        b = c;
        P2 = 0xfd;      //第二个数码管亮
        b  = b/60%10;   //计算分位的数值
        P0 = table[b];  //
        delay(10);                 //延迟

        b = c;
        P2 = 0xfb;      //第三个数码管亮
        b  = b/10%6;    //计算十秒位的数值
        P0 = table[b];  //
        delay(10);                 //延迟

        b = c;
        P2 = 0xf7;      //第四个数码管亮
        b  = b%10;       //计算秒位的数值
        P0 = table[b];         //
        delay(10);                 //延迟
    P0=0xff;

}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01;//计数器状态选择
        TH0 = 0x4C;//计数初值,11.0592M晶振
    TL0 = 0x00;//计数初值
    EA = 1;//EA为 中断开关,不需硬件中断时可以不写。
    ET0 = 1;//ET0为0或不写默认为0时,计数器溢出TF0=1,不产生中断,需要软件清除。为1时引发中断同时硬件清0标志位。
    TR0 = 1;//计数开始

}

void main(void)
{
   InitTimer0();//重复上面的中断
        while(1)
        dsnumber();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i++;
        TH0 = 0x4C;
    TL0 = 0x00;
        if  (i==20) /* 50ms定时中断,20次为1S */
        {
                c++;
                i=0;

        }

}

网友A:
闪的话一般是因为51单片机速度比较慢,数码管刷新的速度跟不上

楼主:
还有个问题,显示延时的时间,是否影响时钟的准确性,需要在定时中断中减去或者说补偿一下吗?

网友B:
你要明白数码管闪的原因是每一位数码管点亮至下一位点亮的时间问题,程序中用了delay(10);   //延迟作为每一位数码管的显示时间,显然不符合要求,程序中4位数码管显示,其延时时间应控制在4.5ms左右,与定时计数器作为中断没有关系(因显示不是用定时计数器定时)

网友C:
数码管动态显示周期不宜大于20ms,否则会闪烁。4位数码管每位显示延时应不大于5ms,楼主使用10ms延时时间太长。

网友D:
数码管延时值调整试看

网友E:
你可以试着改一下延时时间

网友F:
数码管动态扫描一般间隔不要太长,2ms左右就好,另外还需要消影。

楼主(2020-12-02):
显示延时由delay(10)改为delay(1)就好了,不闪了。谢谢以上各位!

网友G:
delay(unsigned int ms)这个函数延时明显不够

网友H:
多位数码管显示一般是动态刷新,你在显示函数中用延时的想法有问题!
建议在网上找一些关于动态数码管动态显示的教程参考学习学习。

网友I:
这种问题,我一般遇到的话会先检查数码管是不是选错了,例如共阴极用成了共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