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超声波(HAL库)

楼主(2020-02-05):
  MX_GPIO_Init();
  MX_TIM4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MX_TIM5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delay_init();
//        OLED_init();//oled初始化
        CSB_Init();//超声波初始化

  printf ( "STM32 输入捕获实验\n" );
        printf ( "按下KEY1,测试KEY1按下的时间\n" );//当初测试时没来得及修改,不影响程序正常进行
                        t='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超声波触发信号*/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
                US100_DelayUS(20);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 进行超声波反馈高电平脉宽测量*/
    if(strCapture.ucFinishFlag == 1 )
                {
      /*计算高电平数值 */
                        ulTime = strCapture .usPeriod * GENERAL_TIM_PERIOD + strCapture .usCtr;
      temp=((ulTime % ulTmrClk)*340)/(1000*2);
      printf ( ">>测得距离为%dmm\n",temp);

      strCapture .ucFinishFlag = 0;
      HAL_Delay(100);
                }

  }
  /* USER CODE END 3 */

}
定时器中断回调函数
/**
  * oˉêy1|Äü: ¶¨ê±Æ÷êäèë2¶»ñÖD¶Ï»Øμ÷oˉêy
  * êäèë2Îêy: htim£o¶¨ê±Æ÷¾ä±ú
  * ·μ »Ø Öμ: ÎT
  * Ëμ    Ã÷: ÎT
  */
void HAL_TIM_IC_Capture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TIM_IC_InitTypeDef sConfigIC;

  if ( strCapture .ucStartFlag == 0 )
  {
    __HAL_TIM_SET_COUNTER(htim,0); //清除定时器计数
    strCapture .usPeriod = 0;
    strCapture .usCtr = 0;

    // 配置输入捕获参数。主要是修改触发电平
    sConfigIC.ICPolarity = GENERAL_TIM_END_ICPolarity;
    sConfigIC.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sConfigIC.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sConfigIC.ICFilter = 0;
    HAL_TIM_IC_ConfigChannel(&htim5, &sConfigIC, GENERAL_TIM_CHANNELx);
    // 清除中断标志位
    __HAL_TIM_CLEAR_IT(htim, GENERAL_TIM_IT_CCx);
    // 启动输入捕获并开启中断
    HAL_TIM_IC_Start_IT(&htim5,GENERAL_TIM_CHANNELx);
    strCapture .ucStartFlag = 1;
  }

  else
  {
    // 获取定时器计数值
    strCapture .usCtr = HAL_TIM_ReadCapturedValue(&htim5,GENERAL_TIM_CHANNELx);
    //配置输入捕获参数,主要是修改触发电平
    sConfigIC.ICPolarity = GENERAL_TIM_STRAT_ICPolarity;
    sConfigIC.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sConfigIC.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sConfigIC.ICFilter = 0;
    HAL_TIM_IC_ConfigChannel(&htim5, &sConfigIC, GENERAL_TIM_CHANNELx);

    // 清除中断标志位
    __HAL_TIM_CLEAR_IT(htim, GENERAL_TIM_IT_CCx);
    //启动输入捕获并开启中断
    HAL_TIM_IC_Start_IT(&htim5,GENERAL_TIM_CHANNELx);
    strCapture .ucStartFlag = 0;
    strCapture .ucFinishFlag = 1;
  }
}

以下代码请见tim.c
void CSB_Init(void)
{
        ulTmrClk = HAL_RCC_GetHCLKFreq()/GENERAL_TIM_PRESCALER;
        /*启动定时器*/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5);
        /*启动定时器输入捕获并开启中断*/
        HAL_TIM_IC_Start_IT(&htim5,GENERAL_TIM_CHANNELx);
        /*复位超声波引脚*/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0);
}

HAL库版本32超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