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电压表测量设备的制作

楼主(2020-02-06):
简易电压表测量设备的制作proteus仿真及其C语言程序,供参考

#include <reg52.h>
#define TIMEFRQ 480 //定义定时器定时频率
#define CLOCK 22118400   //系统时钟
#define LED_SEG P0  //定义数码管接口
#define LED_BIT P2
#define num 100          //50次测量求平均值

sbit key0 = P3^4;
sbit key1 = P3^5;
sbit wr = P3^6;
sbit rd = P3^7;
unsigned char segcode[]=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0
};//共阴极
unsigned char led_buf[]={0,0,0,0,0,0,0}; //缓冲数组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Init_T1(void)
{
  TMOD = (TMOD & 0X0F) | 0X10; //定时器1工作在模式1,16Bit定时器模式
  TH1 = 255-CLOCK/TIMEFRQ/12/256;
  TL1 = 255-CLOCK/TIMEFRQ/12%256;
  EA = 1;  //开总中断
  ET1 = 1;
  TR1 = 1;//开启定时器和中断
}

//读取ADC0804结果函数
unsigned char get_8bit()
{
   unsigned        int temp = 0;
          wr=1;
        rd=0;//ADC数据一直输出
        wr=0;
        wr=1;//启动ADC
        delay(1000);//延时等待ADC结束
        temp = P1;
        return(temp);
}

main()
{
        unsigned long int SUM = 0;
        unsigned int counter;
        unsigned char j;
        j = num        ;        //num=50
        Init_T1();         //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
                /***更新显示缓冲区***/
                led_buf[2] = counter%10;
                led_buf[3] = counter/10%10;
                led_buf[4] = (counter/100)%10;
                led_buf[5] = (counter/1000)%10+10;//+10就是加小数点
                led_buf[0] = 20;//熄灭
                led_buf[1] = 20;//熄灭
                /*************************************/

                SUM += get_8bit()*2; //从P1口读二进制数据
                j--;
                if(j==0)                  //采集50次数据之后取平均值
                {
                   counter = SUM/num;
                   counter = counter*2.50*1000/255;
                   SUM = 0;
                   j = num        ;
                }
        }
}

/*定时器中断,完成数码管显示刷新*/
void time() interrupt 3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TH1 = 255-CLOCK/TIMEFRQ/12/256;
   TL1 = 255-CLOCK/TIMEFRQ/12%256;
   i=++i%6;
   LED_BIT = 0x0;  //关所有数码管
   LED_SEG = segcode[led_buf[i]];
   LED_BIT = (1<<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