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温度采集程序,每个传感器都有自己的ID码,读取并记录,通过查表的方式控制每一路温度采集。

楼主: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DATA P1 //1602驱动端口
//ROM操作命令
#define READ_ROM 0x33 //读ROM
#define SKIP_ROM 0xCC //跳过ROM
#define MATCH_ROM 0x55 //匹配ROM
#define SEARCH_ROM 0xF0 //搜索ROM
#define ALARM_SEARCH 0xEC //告警搜索
//存储器操作命令
#define ANEW_MOVE 0xB8 //重新调出E^2数据
#define READ_POWER 0xB4 //读电源
#define TEMP_SWITCH 0x44 //启动温度变换
#define READ_MEMORY 0xBE //读暂存存储器
#define COPY_MEMORY 0x48 //复制暂存存储器
#define WRITE_MEMORY 0x4E //写暂存存储器
//数据存储结构
typedef struct tagTempData
{
unsigned char btThird; //百位数据
unsigned char btSecond; //十位数据
unsigned char btFirst; //个位数据
unsigned char btDecimal; //小数点后一位数据
unsigned char btNegative; //是否为负数
}TEMPDATA;
TEMPDATA m_TempData;
//引脚定义
sbit DQ = P2^7; //数据线端口
sbit RS= P2^0;
sbit RW= P2^1;
sbit E= P2^2;
//DS18B20序列号,通过调用GetROMSequence()函数在P1口读出(读8次)
const unsigned char code ROMData1[8] = {0x28, 0x33, 0xC5, 0xB8, 0x00, 0x00, 0x00, 0xD7}; //U1
const unsigned char code ROMData2[8] = {0x28, 0x30, 0xC5, 0xB8, 0x00, 0x00, 0x00, 0x8E}; //U2
const unsigned char code ROMData3[8] = {0x28, 0x31, 0xC5, 0xB8, 0x00, 0x00, 0x00, 0xB9}; //U3
const unsigned char code ROMData4[8] = {0x28, 0x32, 0xC5, 0xB8, 0x00, 0x00, 0x00, 0xE0}; //U4
const unsigned char code ROMData5[8] = {0x28, 0x34, 0xC5, 0xB8, 0x00, 0x00, 0x00, 0x52}; //U5
const unsigned char code ROMData6[8] = {0x28, 0x35, 0xC5, 0xB8, 0x00, 0x00, 0x00, 0x65}; //U6
const unsigned char code ROMData7[8] = {0x28, 0x36, 0xC5, 0xB8, 0x00, 0x00, 0x00, 0x3C}; //U7
const unsigned char code ROMData8[8] = {0x28, 0x37, 0xC5, 0xB8, 0x00, 0x00, 0x00, 0x0B}; //U8
//判断忙指令
void Busy()
{
DATA = 0xff;
RS = 0;
RW = 1;
while(DATA & 0x80)
{
E = 0;
E = 1;
}
E = 0;
}
//写指令程序
void WriteCommand(unsigned char btCommand)
{
Busy();
RS = 0;
RW = 0;
E = 1;
DATA = btCommand;
E = 0;
}
//写数据程序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btData)
{
Busy();
RS = 1;
RW = 0;
E = 1;
DATA = btData;
E = 0;
}
//清屏显示
void Clear()
{
WriteCommand(1);
}
//初始化
void Init()
{
WriteCommand(0x0c); //开显示,无光标显示
WriteCommand(0x06); //文字不动,光标自动右移
WriteCommand(0x38); //设置显示模式:8位2行5x7点阵
}
//显示单个字符
void DisplayOne(bit bRow, unsigned char btColumn, unsigned char btData, bit bIsNumber)
{
if (bRow) WriteCommand(0xc0 + btColumn);
else WriteCommand(0x80 + btColumn);
if (bIsNumber) WriteData(btData + 0x30);
else WriteData(btData);
}
//显示字符串函数
void DisplayString(bit bRow, unsigned char btColumn, unsigned char *pData)
{
while (*pData != '\0')
{
if (bRow) WriteCommand(0xc0 + btColumn); //显示在第1行
else WriteCommand(0x80 + btColumn); //显示在第0行
WriteData(*(pData++)); //要显示的数据
btColumn++; //列数加一
}
}
//延时16us子函数
void Delay16us()
{
unsigned char a;
for (a = 0; a < 4; a++);
}
//延时60us子函数
void Delay60us()
{
unsigned char a;
for (a = 0; a < 18; a++);
}
//延时480us子函数
void Delay480us()
{
unsigned char a;
for (a = 0; a < 158; a++);
}
//延时240us子函数
void Delay240us()
{
unsigned char a;
for (a = 0; a < 78; a++);
}
//延时500ms子函数
void Delay500ms()
{
unsigned char a, b, c;
for (a = 0; a < 250; a++)
for (b = 0; b < 3; b++)
for (c = 0; c < 220; c++);
}
//芯片初始化
void Initialization()
{
while(1)
{
DQ = 0;
Delay480us(); //延时480us
DQ = 1;
Delay60us(); //延时60us
if(!DQ) //收到ds18b20的应答信号
{
DQ = 1;
Delay240us(); //延时240us
break;
}
}
}
//写一个字节(从低位开始写)
void WriteByte(unsigned char btData)
{
unsigned char i, btBuffer;
for (i = 0; i < 8; i++)
{
btBuffer = btData >> i;
if (btBuffer & 1)
{
DQ = 0;
_nop_();
_nop_();
DQ = 1;
Delay60us();
}
else
{
DQ = 0;
Delay60us();
DQ = 1;
}
}
}
//读一个字节(从低位开始读)
unsigned char ReadByte()
{
unsigned char i, btDest;
for (i = 0; i < 8; i++)
{
btDest >>= 1;
DQ = 0;
_nop_();
_nop_();
DQ = 1;
Delay16us();
if (DQ) btDest |= 0x80;
Delay60us();
}
return btDest;
}
//序列号匹配
void MatchROM(const unsigned char *pMatchData)
{
unsigned char i;
Initialization();
WriteByte(MATCH_ROM);
for (i = 0; i < 8; i++) WriteByte(*(pMatchData + i));
}
//得到64位ROM序列(在P1口显示,必须与Proteus联调且在单步调试下才能得到)
/*void GetROMSequence()
{
unsigned char i;
Initialization();
WriteByte(READ_ROM);
for (i = 0; i < 8; i++)
P1 = ReadByte();
}*/
//读取温度值
TEMPDATA ReadTemperature()
{
TEMPDATA TempData;
unsigned int iTempDataH;
unsigned char btDot, iTempDataL;
static unsigned char i = 0;
TempData.btNegative = 0; //为0温度为正
i++;
if (i == 9) i = 1;
Initialization();
WriteByte(SKIP_ROM); //跳过ROM匹配
WriteByte(TEMP_SWITCH); //启动转换
Delay500ms(); //调用一次就行
Delay500ms();
Initialization();
//多个芯片的时候用MatchROM(ROMData)换掉WriteByte(SKIP_ROM)
switch (i)
{
case 1 : MatchROM(ROMData1); break; //匹配1
case 2 : MatchROM(ROMData2); break; //匹配2
case 3 : MatchROM(ROMData3); break; //匹配3
case 4 : MatchROM(ROMData4); break; //匹配4
case 5 : MatchROM(ROMData5); break; //匹配5
case 6 : MatchROM(ROMData6); break; //匹配6
case 7 : MatchROM(ROMData7); break; //匹配7
case 8 : MatchROM(ROMData8); break; //匹配8
}
//WriteByte(SKIP_ROM); //跳过ROM匹配(单个芯片时用这句换掉上面的switch)
WriteByte(READ_MEMORY); //读数据
iTempDataL = ReadByte();
iTempDataH = ReadByte();
iTempDataH <<= 8;
iTempDataH |= iTempDataL;
if (iTempDataH & 0x8000)
{
TempData.btNegative = 1;
iTempDataH = ~iTempDataH + 1; //负数求补
//为了省去浮点运算带来的开销,而采用整数和小数部分分开处理的方法(没有四舍五入)
btDot = (unsigned char)(iTempDataH & 0x000F); //得到小数部分
iTempDataH >>= 4; //得到整数部分
btDot *= 5; //btDot*10/16得到转换后的小数数据
btDot >>= 3;
//数据处理
TempData.btThird = (unsigned char)iTempDataH / 100;
TempData.btSecond = (unsigned char)iTempDataH % 100 / 10;
TempData.btFirst = (unsigned char)iTempDataH % 10;
TempData.btDecimal = btDot;
return TempData;
}
//数据处理子程序
void DataProcess()
{
m_TempData = ReadTemperature();
if (m_TempData.btNegative) DisplayOne(1, 6, '-', 0);
else DisplayOne(1, 6, m_TempData.btThird, 1);
DisplayOne(1, 7, m_TempData.btSecond, 1);
DisplayOne(1, 8, m_TempData.btFirst, 1);
DisplayOne(1, 10, m_TempData.btDecimal, 1);
}
int main(void)
{
//GetROMSequence();
Clear();
Init();
DisplayString(0, 0, " Temperature");
DisplayOne(1, 9, '.', 0);
while (1) DataProc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