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频率计算问题

楼主(2020-02-06):
通过压电陶瓷片(蜂鸣片)采集振动 lm358放大以后 单片机采集,请问这种怎么的方式才能把频率计算的准确

网友A:
你好!
是要测什么频率?
最高频率是多少?
用什么单片机来做?

网友B:
楼主提供的信息较少,但基本思路是正确的,至于准确计算频率的问题主要在前置放大整形电路上下功夫,单片机编程计算频率很简单。如果所测振动频率范围接近压电陶瓷片的谐振频率的话实现目标不会有太大难度。推荐前置电路思路,注意一点:LM358最大输出电压=VCC-1.5V,3V电源也就是358输出的峰值电压1.5V,是否满足4093输入信号回差未经验证。

网友C:
如果你的波形放大合适,可以试下施密特触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