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从51单片机转stm32感觉比登天还难

楼主(2020-02-06):
51单片机已经学完了,想学习32位mcu,先是搭载环境搞了好几天都没搞定电脑还中毒了,再就是入门教程很难找,还有就是学习开发板奇贵,只好又退回51去了

楼主:
但是总不能呆在8位机吧,以后还是要学习32位的,本人想以后学习GD32,求大神介绍一下入门方法:包括环境搭建,教程下载,学习板购买等等

网友A:
不难呀,再一个开发板也不贵呀,几十块钱就有。

网友B:
几十至几百的学习板多的是,而且还有教程下载,到那个宝找一款正点原子的学习板就行,里面资料多多

网友C:
我刚开始学洋桃的STM32入门100步,买了板子,有视频教程,有配套资料,感觉不是特别难

网友D:
不满你说  我找工作的时候用了周末两天学到了串口通信  第三天直接上手写项目了

网友E:
试试STM32 CubeMX 图形化开发 接口通过回调函数完成 开发很便捷

网友F:
怎么可能,STM32的核心板也就十几块钱,和学51的成本是差不多的,再说你搭建环境,所有的开发软件都可以在官网下载,不存在说电脑中毒的这一说法!

网友G:
我觉得学习stm32也不难,网上资料也很多,支持也很多,几十块就有一个基本的调试设备了,学习可参考如下网站(非广告,只是觉得博主讲得挺详细):www点strongerhuang点com

楼主:
求介绍一下学习的教程,要入门级别的,需要下载什么软件环境

网友H:
入门教程有很多,随便买套板子都有教程赠送。

网友F:
引用 楼主:
求介绍一下学习的教程,要入门级别的,需要下载什么软件环境

简单来说某宝STM32F1核心板买一个,再买个ST-link,不用原版,那种和U盘大小的那种就行了,到keil官网下载5.20以上版本的MDK包,再到ST官网下载对应的固件库(有两个:一个是MDK支持的包,一个是STM32的库文件和reg51.h类似)破解一下环境就搭好了。

网友I:
买个硬石开发板,耐心按照上面学,很容易就入门了。

网友J:
开发板不贵啊,实在不行收个二手的,资料网上也是一大把。

网友K(2020-05-11):
说实话如果你51学精通了,STM32上手很快,而且你会发现STM32开发效率很高, 可能需要个适应过程吧

网友L:
32如果你觉得跨度大,可以先学stm8,虽说不是主流,但出货量大,而且介于51和32,配置方法和32相似

网友M(2020-12-29):
我刚算是入门吧,用的原子的一整套,就光环境搭建加上跑马灯程序的理解用了一个星期,买了个板子花了300.现在学到串口通讯了,感觉遇到瓶颈了,用到的寄存器真尼玛多

网友N:
如果您坚持不懈地工作,您应该能够克服遇到的困难。希望你成功。

网友O:
用51的思维学习stm32肯定很难。51在实际项目使用的比较少。所以只停留在51是没用的。所有事情都是从简单到复杂,51算是入门。stm32算是比51好玩很多。stm32的开发板确实比51的贵,但是学到的知识肯定比51的有价值。开发板价值不在硬件而在知识。推荐正点原子的开发板,主要是人家的视频教程做的比较好,易懂。

网友P:
stm32 比较容易学吧,库函数。

网友Q:
说明你51学的还不够扎实

网友R:
项目做驱动,跟到正点原子走,学习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一个寒假20天基本把32裸机搞完了。

网友S:
不要怕难,没什么是难的,卯足劲学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