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作业,自己琢磨了好久还是不会。。。求教!

楼主:
为啥两个数码管的最后一位都不能显示我要显示的数字,都是8.。怎么改都不会。。。

网友A(2020-02-07):
线路或代码错了呗

网友B:
8位数码管,用for循环10次控制是有问题的,当然最后一位为何显示8,而你最关键的需要去分析的部分未展示出来,因而无法回答出你的问题

网友C:
这种现象往往是转换位码前代码没有消隐所致

网友D:
兄弟你这数码管到底是共阴还是共阳?0~3共阴,4~7共阳。当然如果是八位数码管for循环就弄八次,下次发程序发完,你上面只发了DigDisplay的一部分。没法解决

网友E:
P0=0x00,最好就是安排一个消隐程序,因为数码管都只能同时显示一个数,要理解动态数码管的使用方法

网友F:
使用同类型三极管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