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单片机控制5V编码器,显示转速,圈数,位置 求帮助

楼主:
现有51开发板一块,也可protues中实现,但不知如何操作,本人菜鸟一个,望哪位大神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2020-05-10):
用增量编码器,每圈脉冲是固定的。例如256的,一圈256个脉冲。转动单片机接收到的脉冲数/时间就是速度。脉冲数/256*360就是位置。当然需要有个Z脉冲来确定相对位置。

网友B(2022-02-07):
引用 网友A:
用增量编码器,每圈脉冲是固定的。例如256的,一圈256个脉冲。转动单片机接收到的脉冲数/时间就是速度。脉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