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吃蛇小游戏的文本网页代码

楼主(2020-02-06):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wjz</title>
        <style>
    *{
      margin:0;
      padding:0;
    }
.map{
   width:800px;
   height:600px;
   background-color: #ccc;
   position: relative;
}
        </style>
</head>
<body>
  <div class="map"></div>
  <script src="js/common.js"></script>

   <script >

   //自调用函数
    (function(){
      var elements=[];//用来保存每个小方块实物的
      ////实物就是一个对象,有宽和高和颜色还有横纵坐标,先定义构造函数

      function Food(x,y,height,width,color){
        this.x=x||0;
        this.y=y||0;
        this.width=width||20;
        this.height=height||20;
        this.color=color||"pink";

      }
      //为原型添加初始化的方法。作用页面显示实物
      //因为实物要在地图显示有map参数
      Food.prototype.init=function(map){
        //先删除这个小食物
        remove();
        //创建div
        var div=document.createElement("div");
        //吧div加到map中
        map.appendChild(div);
        //设置div的样式
        div.style.width=this.width+"px";
        div.style.height=this.height+"px";
        div.style.backgroundColor=this.color;
        //先脱离文档流
       div.style.position="absolute";
        //随机横纵坐标
        this.x=parseInt(Math.random()*(map.offsetWidth/this.width))*this.width;
         this.y=parseInt(Math.random()*(map.offsetHeight/this.height))*this.height;
        //横纵坐标先放着 --随机产生
        div.style.left=this.x+"px";
        div.style.top=this.y+"px";
        //把div键入到数组elements中
        elements.push(div);
      };
      //私有的函数--删除实物
      function remove(){
        //elements数组中有这个食物
         for(var i=0;i<elements.length;i++){
          var ele=elements[i];
          //找到这个元素的父辈元素然后删除这个元素
          ele.parentNode.removeChild(ele);
          //再次把elelments中的这个元素也要删除
          elements.splice(i,1);
         }
      }

      //把Food暴露给window,外部可以使用
      window.Food=Food;
      }());
     //自调用函数--食物
    (function(){
      var elements=[];//存放小蛇的每个身体部分
      //小蛇的构造函数
      function Snake(width,height,direction){
        //蛇的每个部分的宽
        this.width=width||20;
        this.height=height||20;
        //小蛇的身体
        this.body=[
        {x:3,y:2,color:"red"},//头
        {x:2,y:2,color:"orange"},
        {x:1,y:2,color:"orange"}//身体
        ];

        //方向
        this.direction=direction||"right";
      }

      //为原型添加方法--小蛇初始化的方法
      Snake.prototype.init=function(map){
        //先删除之前的小蛇
        remove();

        //循环遍历创建div
        for(var i=0; i<this.body.length;i++){
          //数组中的每个数组元素都是一个对象
          var obj=this.body[i];
          var div=document.createElement("div");
          //把div加入在map中
          map.appendChild(div);
          div.style.position="absolute";
          div.style.width=this.width+"px";
          div.style.height=this.height+"px";
          //横纵坐标
          div.style.left=obj.x*this.width+"px";
          div.style.top=obj.y*this.height+"px";
          //背景颜色
          div.style.backgroundColor=obj.color;

          //方向暂时不定

          //把div加入到elements数组中--目的是为了删除
          elements.push(div);
        }
      };
      //为原型添加方法--小蛇动起来
      Snake.prototype.move=function(food,map){
        //改变小蛇的身体坐标位置
        var i=this.body.length-1
        for( ;i>0;i--){
          this.body[i].x=this.body[i-1].x;
          this.body[i].y=this.body[i-1].y;
        }
        //判断方向--改变小蛇的头--坐标位置
        switch(this.direction){
          case "right":this.body[0].x+=1;break;
          case "left":this.body[0].x-=1;break;
          case "top":this.body[0].y-=1;break;
          case "bottom":this.body[0].y+=1;break;
        }
        //判断有没有吃到食物
        //小蛇的头的坐标和食物的坐标一致
        var headX=this.body[0].x*this.width;
        var headY=this.body[0].y*this.height;
        //判断食物的横纵坐标与小蛇的头的坐标是否相等
        if(headX==food.x&&headY==food.y){
          //获取小蛇的最后的尾巴
          var last=this.body[this.body.length-1];
          //最后的蛇尾复制一份加入到身体当中
          this.body.push({
            x:last.x,
            y:last.y,
            color:last.color
          });
          //把食物删除,重新初始化食物
          food.init(map);

        }
      };
      //删除小蛇的私有函数
      function remove(){
        //获取数组
        var i=elements.length-1;
        for(;i>=0;i--){
         //先从当前的子元素找到父辈元素,然后删除子元素
         var ele=elements[i];
         //从map中删除这个子元素
         ele.parentNode.removeChild(ele);
         elements.splice(i,1);
        }
      }

      //把snake暴露给weindow,外部可以访问
      window.Snake=Snake;

    }());
    //自调用函数--游戏对象
   (function(){
       var that=null;
       //游戏的构造函数
       function Game(map){
       this.food=new Food();//食物的对象
       this.snake=new Snake();//小蛇的对象
       this.map=map;//地图
       that=this;

       }
       Game.prototype.init=function(){
        //初始化游戏
        //食物初始化
        this.food.init(this.map);
        //小蛇初始化
       this.snake.init(this.map);
     //条用自动移动小蛇的方法
     this.runSnake(this.food,this.map);
     //调用按键的方法
      this.bindKey();//========================
       };
      //添加原型方法--设置小蛇可以自动跑起来
      Game.prototype.runSnake=function(food,map){
        //自由的移动
          var timeId=setInterval(function(){
          //此时的this是window
          //移动小蛇
          this.snake.move(food,map);
          //再次初始化
          this.snake.init(map);
          //横坐标的最大值
          var maxX=map.offsetWidth/this.snake.width;
          //纵坐标的最大值
          var maxY=map.offsetHeight/this.snake.height;
          //小蛇头的坐标
          var headX=this.snake.body[0].x;
          var headY=this.snake.body[0].y;
          if(headX<0||headX>=maxX){
            //撞墙了
            clearInterval(timeId);
            alert("难受呀马飞");

          }
          //纵坐标判断
           if(headY<0||headY>=maxY){
            //撞墙了
            clearInterval(timeId);
            alert("难受呀马飞");

          }

          console.log(maxX+"===="+this.snake.body[0].x);
          console.log(this.snake.body[0].x);
          console.log(maxY);
          console.log(this.snake.body[0].y);
        }.bind(that),150)
      };
      //添加原型方法--设置用户按键,改变小蛇的方向
      Game.prototype.bindKey=function(){
        //获取用户的按键,改变小蛇的移动方向
        document.addEventListener("keydown",function(e){
          //这里的this是document,应该改为触发事件keyDown的事件的对象
          //获取键盘的按键值
          switch(e.keyCode){
            case 37:this.snake.direction="left";break;
            case 38:this.snake.direction="top";break;
            case 39:this.snake.direction="right";break;
            case 40:this.snake.direction="bottom";break;
          }

        }.bind(that),false);
      };
       window.Game=Game;
    }());

      //初始化游戏对象
      var gm=new Game(document.querySelector(".map"));
      //初始化游戏--开始游戏
       gm.init();

    //外部测试代码
   //  var fd=new Food();
   //  var snake=new Snake();
   // snake.init(document.querySelector(".map"));//先看到小蛇

   //  setInterval(function(){

   //   snake.move(fd,document.querySelector(".map"));//走一步
   //   snake.init(document.querySelector(".map"));//初始化重新画一条蛇
   //  },150);

    // console.log(fd.x+"====>"+fd.y);
    // console.log(fd.width);
   </script>

</body>
</html>

网友A(2021-12-15):
文本拓展名是啥?

网友B(2022-06-05):
引用 网友A:
文本拓展名是啥?

vbs啊不然还可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