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电缆绝缘和环阻测试设计

楼主(2020-02-07):
求大神指导电缆绝缘和环阻测试设计方案。
本人想设计一个仪器,可能测试32芯电缆线间全程绝缘电阻(0-20M),同时也能测试环阻(0-100欧姆),但找不到类似资料,请大神帮助一下。

网友A:
你好!
1、线缆的长度是多少?
2、线缆的安装位置和环境?
3、你打算采用什么单片机来做?
4、对测量精度有要求吗?

楼主:
室内电缆,不超过50米,

楼主:
室内电缆,不超过50米,全程绝缘不用太精确,小于20M,我们就认为不合格,重新换新的,环阻是为了确认通断,也不用精确,只要阻值均衡就可以

网友B:
一次测量32芯,还是多次测量。测量电压是多少。常用有500 1000 2500

楼主:
一根一根的测,
工作电压直流24V,用直流250V电压测量全程绝缘,用500V怕把电路板给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