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设计:多种数码管控制C语言代码及仿真电路

楼主(2020-02-07):
  • 动态控制:使用74HC573八个共阳极数码管依次显示0-7

仿真电路图:

C语言程序代码: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 = P3^7;
sbit du = P3^0;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uchar code tab[]={0x01, 0x02, 0x04, 0x08, 0x10, 0x20, 0x40, 0x80};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10; y>0 ; y--);
}

uchar num;
void main()
{
        du=0;
        we=0;
                while(1)
                {
                                        for(num=0;num<8;num++)
                                                        {

                                                                we=1;
                                                                P1=tab[num];
                                                                we=0;

                                                                du=1;
                                                                P2=table[num];
                                                                du=0;
                                                                delay(10);
                                                        };
                }
}

2.动态控制:不使用74HC573使八个数码管依次显示0-7
仿真电路图:(请注意:在接实际电路时,在数码管管脚之前都要接上电阻,否则会烧坏电子器件)

C语言程序代码:
#include <reg51.h>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j;

    for (i=0; i<10; i++)
        for (j=0; j<10; j++);
}

unsigned char duanma[16]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unsigned char weima[8] = {0x01, 0x02, 0x04, 0x08, 0x10, 0x20, 0x40, 0x80};

void main(void)
{
    while (1)
    {
        unsigned char i = 0;

        for (i=0; i<8; i++)
        {
            P2 = weima[i];
            P1 = duanma[i];

            delay();
            P0 = 0x00;
        }

    }
}

3、静态控制:8个数码管显示相同数字,自动从0开始切换,直到F
仿真电路图:

C语言程序代码: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ELAY_TIME 1
sbit we = P3^7;
sbit du = P3^0;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500; y>0 ; y--);
}

uchar num;
void main()
{
                we=1;
                P1=0xff;
                we=0;
                while(1);
                {
                                        for(num=0;num<16;num++)
                                                        {
                                                                du=1;
                                                                P2=table[num];
                                                                du=0;
                                                                delay(100);
                                                        };

                }
}

4、动态控制:使用74LS138译码器控制八位数码管依次显示0-7

仿真电路图:

C语言程序代码: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uchar code tab[]={0x00,0x01,0x02, 0x03, 0x04, 0x05, 0x06, 0x07};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10; y>0 ; y--);
}
uint i;
void main()
{
        for(i=0;i<8;i++)
                {
                        P2=tab[i];
                        P1=table[i];
                        delay(50);
                }

}

5、动态控制:使用74LS138译码器和74LS247七段数码管译码器控制8位数码管依次显示0-7
仿真电路图:

C语言程序代码: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
uchar code tab[]={0x00,0x01,0x02, 0x03, 0x04, 0x05, 0x06, 0x07};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10; y>0 ; y--);
}
uint i;
void main()
{
        for(i=0;i<8;i++)
                {
                        P3=tab[i];
                        P2=table[i];
                        delay(3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