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关于stm32新建工程的问题

楼主(2020-02-07):
作为新手小白比较困惑,在几个不同的网页上都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自己下载的程序基础文件也有不同。
是否工程模板是没有定式的,如果有的话,能不能给一个截图之类的看看。
个人目前新建的模板是这样的:
请教一下是否还需要添加什么。
(该项目准备做温度+脉搏心率+OLED显示
谢谢!

网友A:
没有定式,如果用st官方库写的,fwlib、core两个一般不需要动,其余的都是和硬件或者功能相关的

网友B:
可以复制一个已经建好的工程模板,添加自己的用户程序即可

网友C:
你现在这个工程已经可以了呀,加温度+脉搏心率+OLED的话可以单独再放一个文件夹也可以都放到USER文件夹下。

网友D:
没有定式。看自己的习惯,加入内核、库、支持文件,然后就是自己的程序。

网友E:
这个没有固定的,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定式,如果用st官方库写的,fwlib、core两个一般不需要动,其余的都是和硬件或者功能相关的

谢谢,那我继续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现在这个工程已经可以了呀,加温度+脉搏心率+OLED的话可以单独再放一个文件夹也可以都放到USER文件夹下。

谢谢,后来编译的时候出问题才会怀疑是不是新建工程有问题。通过百度已解决问题,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