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139)---5A交流电流模块

楼主:
37款传感器与模块的提法,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其实Arduino能够兼容的传感器模块肯定是不止37种的。鉴于本人手头积累了一些传感器和模块,依照实践出真知(一定要动手做)的理念,以学习和交流为目的,这里准备逐一动手试试做实验,不管成功与否,都会记录下来---小小的进步或是搞不定的问题,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三十九:电流互感器模块 5A量程 单相 交流电流传感器模块

网友A(2020-02-07):
电流互感头
经查询是南京泽明电子生产的,型号为ZMCT103C

网友A:
电流互感器结构原理
1、普通电流互感器
电流互感器的结构较为简单,由相互绝缘的一次绕组、二次绕组、铁心以及构架、壳体、接线端子等组成。其工作原理与变压器基本相同,一次绕组的匝数(N1)较少,直接串联于电源线路中,一次负荷电流(I1)通过一次绕组时,产生的交变磁通感应产生按比例减小的二次电流(I2);二次绕组的匝数(N2)较多,与仪表、继电器、变送器等电流线圈的二次负荷(Z)串联形成闭合回路,由于一次绕组与二次绕组有相等的安培匝数,I1N1=I2N2,电流互感器实际运行中负荷阻抗很小,二次绕组接近于短路状态,相当于一个短路运行的变压器。

网友A:
2、穿心式电流互感器
其本身结构不设一次绕组,载流(负荷电流)导线由L1至L2穿过由硅钢片擀卷制成的圆形(或其他形状)铁心起一次绕组作用。二次绕组直接均匀地缠绕在圆形铁心上,与仪表、继电器、变送器等电流线圈的二次负荷串联形成闭合回路,由于穿心式电流互感器不设一次绕组,其变比根据一次绕组穿过互感器铁心中的匝数确定,穿心匝数越多,变比越小;反之,穿心匝数越少,变比越大,额定电流比I1/n:式中I1——穿心一匝时一次额定电流;n——穿心匝数。

网友A:
ZMCT103C技术资料

网友A:
网上查到的一份ZMCT103C电流互感头的测试报告

网友A:
/*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 +代码 +图形 +仿真)
实验一百三十九:电流互感器模块 5A量程 单相 交流电流传感器模块
实验接线:
G端接地
S端接A0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pinMode(A0, INPUT);
}
void loop()
{
  int val = analogRead(A0);
  Serial.println(val*10);
  delay(10);
}

网友A:
简单实验:把电流互感器模块,穿过一只60W的电络铁电源线,实测交流电电流波形,串口输出见下图

网友A:
模块的升级版本是这个样

1、板载精密微型电流互感器

2、板载高精度运放电路,对信号做精确采样和适当补偿等功能

3、模块可以测量5A以内交流电流,对应输出模拟量可以调节

4、PCB板子尺寸:38(mm)x18.5(mm)

网友B(2020-06-22):
按说这个交流互感应该是交流的,看波形仿佛是全波整流,难道A口可以采集负值并自动翻转?

网友C:
请问楼主有这些套件卖吗?

网友A(2020-10-24):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有这些套件卖吗?

一年多学习和做实验,手头积累的各种板子和传感器模块也有二百多种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