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驱动总是安不上,禁用签名用了不行,下载了驱动精灵,驱动精灵安装失败

楼主(2020-02-07):
驱动精灵安装失败

驱动精灵安装失败

楼主: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你大概是指安装51单片机串口用的USB转串口的驱动吧!不要用驱动精灵。
。用这个你大概是指安装51单片机串口用的USB转串口的驱动吧!不要用驱动精灵。
。用这个

网友B:
什么系统?win10的话论坛搜索ch340 有专门驱动。

网友C:
可能和驱动要求的系统不对应。

网友D:
你这个问题我整整弄了一下午,各种方法都用了,最后发现是数据线的问题, 你可以用手机数据线试试,有的数据线不行,我的用手机数据线直接 就好了,害的我弄了一下午

网友D:
这个数据线的问题,我之前弄了一下午各种方法都试了,最后换成手机数据线就行了,有的数据线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