损坏的13009的B-C结可以代替快恢复二极管整流吗?

楼主(2020-02-07):
从耐压看应该没问题,反向恢复时间可以吗?

网友A(2020-03-14):
要是igbt模块还说得过去,要是13009就没啥必要了,快恢复也没多少钱,在电路当中也不可靠

网友B(2020-05-07):
楼上说的有道理。原则上,大功率的三极管,没坏的PN结可以当二极管用,但是由于b极承受电流不是很大,内部引线也细,当二极管后电流小了很多倍,是否降成1/hfe还不好说。
快恢复大多是大电流整流,13009估计不能承受。前久热水器电源就换过高频整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