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步进电机应该如何控制?

楼主(2020-02-07):
图上是热敏打印机芯(jx-700-48r)步进电机的各种参数
上面说该电机有四个step,但是走四个step是半圈

求教这个电机该如何控制

(完整的文件在附件,电机控制在手册第四个部分)

电机控制在第四部分

网友A:
单片机的4个引脚经驱动分别接至A B /A /B四个端子,按上表依次使
A   B  /A  /B
H  0   0   H
0  0   0   H
0  0   H   H
0  0   H   0
不断循环,每一步转9度,经上述4步旋转36度,循环10次转一周360度
注意:驱动电路一般用三极管或驱动模块,需考虑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时,经驱动后实际可能是高电平,也有可能是低电平,需按上述表中提供的电平进行实际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的4个引脚经驱动分别接至A B /A /B四个端子,按上表依次使
A   B  /A  /B
H  0   0   H

重复这四步就可以一直旋转吗?
我其实不需要控制电机旋转圈数,而是电机移动纸张的行数
我在手册里面还看到这个时序图
在行进第一个点行时是上图的四个step
那么如果要行进下一个点行,是按照时序图继续往下走还是再走一遍第一点行
属实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