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傅,数控直流稳压电源的PID算法该怎么去设计

楼主(2020-02-07):
计划用单片机控制输出PWM波形控制BUCK电路输出,从而实现在一定范围内可调电压的数控直流稳压电源,在电压采样后反馈给单片机与设定输出值比较,采用PID算法做调整,但PID算法比较难写,给位大神请支援!!

网友A:
你好!
1、采用什么单片机主控
2、输出电压范围是多少
3、BUCK驱动芯片采用那款

网友B(2022-05-02):
引用 网友A:
你好!
1、采用什么单片机主控
2、输出电压范围是多少

stc12c5a         ir2104        0-5A可调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