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140)---跑马灯矩阵键盘模块

楼主:
37款传感器与模块的提法,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其实Arduino能够兼容的传感器模块肯定是不止37种的。鉴于本人手头积累了一些传感器和模块,依照实践出真知(一定要动手做)的理念,以学习和交流为目的,这里准备逐一动手试试做实验,不管成功与否,都会记录下来---小小的进步或是搞不定的问题,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四十:YL-004老款20按键独立键盘 跑马灯矩阵键盘模块
(4*4矩阵键盘+4位独立按键+8位跑马灯组合模块)

网友A(2020-02-27):
4X4矩阵键盘
是单片机外部设备中所使用的排布类似于矩阵的键盘组。矩阵式结构的键盘显然比直接法要复杂一些,识别也要复杂一些,列线通过电阻接正电源,并将行线所接的单片机的I/O口作为输出端,而列线所接的I/O口则作为输入。由于电路设计时需要更多的外部输入,单独的控制一个按键需要浪费很多的IO资源,所以就有了矩阵键盘,常用的矩阵键盘有4X4和8X8,其中用的最多的是4X4。

网友A:
工作原理
矩阵键盘又称为行列式键盘,它是用4条I/O线作为行线,4条I/O线作为列线组成的键盘。在行线和列线的每一个交叉点上,设置一个按键。这样键盘中按键的个数是4X4个。这种行列式键盘结构能够有效地提高单片机系统中I/O口的利用率。由于单片机IO端口具有线与的功能,因此当任意一个按键按下时,行和列都有一根线被线与,通过运算就可以得出按键的坐标从而判断按键键值。

网友A:
行列扫描法原理
1、使行线为编程的输入线,列线是输出线,拉低所有的列线,判断行线的变化,如果有按键按下,按键按下的对应行线被拉低,否则所有的行线都为高电平。
2、在第一步判断有键按下后, 延时10ms消除机械抖动,再次读取行值,如果此行线还处于低电平状态则进入下 一步,否则返回第一步重新判断。
3、开始扫描按键位置,采用逐 行扫描,每间隔1ms的时间,分别拉低第一列,第二列,第三列,第四 列,无论拉低哪一列其他三列都为高电平,读取行值找到按键的位置,分别把行值和列值储存在寄存器里。
4、从寄存器中找到行值和列 值并把其合并,得到按键值,对此按键值进行编码,按照从第一行第一个一直到第四行第四个逐行进行编码,编码值从“0000” 至“1111” , 再进行译码,最后显示按键号码。

网友A:
4X4矩阵4管脚直插按键键盘
(1)体积小;
(2)节省空间;
(3)使用方便;
(4)共计16按键;
(5)单片机外扩键盘的上佳选择。

网友A:
矩阵键盘所需库文件<Keypad>
在Arduino IDE 1.8.10 或者以上版本中, 项目->加载库->管理库中搜索Keypad,然后安装即可。
也可以下载库(需要下载库文件 https://github.com/Chris--A/Keypad),然后手动添加到IDE中。

网友A:
4*4矩阵键盘+4位独立按键+8位跑马灯组合模块

网友A:
测试矩阵键盘部分接线示意图

网友A:
模块上4*4矩阵键盘有一个8脚的端口,理论上可以直接插到Arduino的0-7脚上,但0,1脚用于串口通信,所以只能选择2~13脚,这里选用了2-9脚。

Keypad Pin L1 –> Arduino Pin 2  (行)
Keypad Pin L2 –> Arduino Pin 3
Keypad Pin L3 –> Arduino Pin 4
Keypad Pin L4 –> Arduino Pin 5
Keypad Pin R1 –> Arduino Pin 6  (列)
Keypad Pin R2 –> Arduino Pin 7
Keypad Pin R3 –> Arduino Pin 8
Keypad Pin R4 –> Arduino Pin 9

网友A:
程序之一:测试矩阵键盘部分

/*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四十:YL-004老款20按键独立键盘 跑马灯矩阵键盘模块
程序之一:测试矩阵键盘部分
*/

#include <Keypad.h>

const byte ROWS = 4;
const byte COLS = 4;

char hexaKeys[ROWS][COLS] = {
  {'1','2','3','A'},
  {'4','5','6','B'},
  {'7','8','9','C'},
  {'*','0','#','D'}
};

byte rowPins[ROWS] = {2, 3, 4, 5};
byte colPins[COLS] = {6, 7, 8, 9};

Keypad customKeypad = Keypad( makeKeymap(hexaKeys), rowPins, colPins, ROWS, COLS);

void setup(){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char customKey = customKeypad.getKey();

  if (customKey){
    Serial.println(customKey);
  }
}

网友A:
串口输出16位矩阵键值

网友A:
程序之二:矩阵键盘部分测试每个按键的按下与松开

/*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四十:YL-004老款20按键独立键盘 跑马灯矩阵键盘模块
  程序之二:矩阵键盘部分测试每个按键的按下与松开
*/

#include "Adafruit_Keypad.h"

const byte ROWS = 4; // 行
const byte COLS = 4; // 列
//定义键盘按钮上的符号
char hexaKeys[ROWS][COLS] = {
  {'1', '2', '3', 'A'},
  {'4', '5', '6', 'B'},
  {'7', '8', '9', 'C'},
  {'*', '0', '#', 'D'}
};

byte rowPins[ROWS] = {2, 3, 4, 5}; //连接到键盘的行插脚
byte colPins[COLS] = {6, 7, 8, 9}; //连接到键盘的列插脚

//初始化类NewKeypad的实例
Adafruit_Keypad customKeypad = Adafruit_Keypad( makeKeymap(hexaKeys), rowPins, colPins, ROWS, COLS);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customKeypad.begin();

}

void loop() {
  //把你的主代码放在这里,重复运行
  customKeypad.tick();

  while (customKeypad.available()) {
    keypadEvent e = customKeypad.read();
    Serial.print((char)e.bit.KEY);
    if (e.bit.EVENT == KEY_JUST_PRESSED) Serial.println(" pressed");
    else if (e.bit.EVENT == KEY_JUST_RELEASED) Serial.println(" released");
  }

  delay(10);
}

网友A:
程序之三:矩阵键盘部分测试按键'*'和 '#'控制LED灯(板载13脚)

/*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四十:YL-004老款20按键独立键盘 跑马灯矩阵键盘模块
  程序之三:矩阵键盘部分测试按键'*'和 '#'控制LED灯(板载13脚)
*/

#include <Keypad.h>

const byte ROWS = 4; //四行
const byte COLS = 3; //三列
//定义键盘按钮上的符号
char keys[ROWS][COLS] = {
  {'1', '2', '3'},
  {'4', '5', '6'},
  {'7', '8', '9'},
  {'*', '0', '#'}
};

byte rowPins[ROWS] = {2, 3, 4, 5}; //连接到键盘的行插脚
byte colPins[COLS] = {6, 7, 8};  //连接到键盘的列插脚

Keypad keypad = Keypad( makeKeymap(keys), rowPins, colPins, ROWS, COLS );
byte ledPin = 13;

boolean blink = false;
boolean ledPin_state;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pinMode(ledPin, OUTPUT);              // 将数字管脚设置为输出
  digitalWrite(ledPin, HIGH);           // 打开LED
  ledPin_state = digitalRead(ledPin);   // 存储初始LED状态。当LED亮起时为高
  keypad.addEventListener(keypadEvent); // 为此键盘添加事件侦听器
}

void loop() {
  char key = keypad.getKey();

  if (key) {
    Serial.println(key);
  }
  if (blink) {
    digitalWrite(ledPin, !digitalRead(ledPin));   // 将LED引脚从Hi2Lo或Lo2Hi更改
    delay(100);
  }
}

// 处理一些特殊事件
void keypadEvent(KeypadEvent key) {
  switch (keypad.getState()) {
    case PRESSED:
      if (key == '#') {
        digitalWrite(ledPin, !digitalRead(ledPin));
        ledPin_state = digitalRead(ledPin);        // 记住LED状态,亮或不亮
      }
      break;

    case RELEASED:
      if (key == '*') {
        digitalWrite(ledPin, ledPin_state);   // 从开始闪烁前恢复LED状态
        blink = false;
      }
      break;

    case HOLD:
      if (key == '*') {
        blink = true;    // 按住*键时,LED闪烁
      }
      break;
  }
}

网友A:
'#'键控制LED灯自锁开关,'*'键按下时LED闪烁,松开熄灭

网友A:
测试跑马灯部分接线示意图

网友A:
程序之四:测试跑马灯部分,循环逐个点亮,逐个熄灭

/*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四十:YL-004老款20按键独立键盘 跑马灯矩阵键盘模块
  程序之四:测试跑马灯部分,循环逐个点亮,逐个熄灭
*/

int BASE = 6 ;
int NUM = 8;

void setup()
{
  for (int i = BASE; i < BASE + NUM; i ++)
  {
    pinMode(i, OUTPUT);
  }
}

void loop()
{
  for (int i = BASE; i < BASE + NUM; i ++)
  {
    digitalWrite(i, LOW);
    delay(200);
  }
  for (int i = BASE; i < BASE + NUM; i ++)
  {
    digitalWrite(i, HIGH);
    delay(200);
  }
}

网友A:
/*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四十:YL-004老款20按键独立键盘 跑马灯矩阵键盘模块
  程序之五:测试跑马灯部分,循环单个熄灭
*/

byte ledPin[] = {6, 7, 8, 9, 10, 11, 12, 13};
int ledDelay(300);
int direction = 1;
int currentLED = 0;
unsigned long changeTime;
void setup() {
  for (int x = 0; x <= 7; x++)
    pinMode(ledPin[x], OUTPUT); //数组从0开始分配存储单元,这里要非常注意循环变量的初值和终值,0-7刚好循环至8
  changeTime = millis();
}

void loop() {
  if ((millis() - changeTime) > ledDelay)
  { changeLED(); //运行时间如果超过一个数量的延时时间,则由函数changeLED()控制LED点亮的变化
    changeTime = millis();
  }
}

void changeLED() {
  for (int x = 0; x <= 7; x++)
  { digitalWrite(ledPin[x], LOW); //8只LED灯低平信号,熄灭
  }
  digitalWrite(ledPin[currentLED], HIGH); //设当前LED高平信号,点亮
  currentLED += direction; //当前值增加为direction表示的值
  if (currentLED == 7) {
    direction = -1; //当前灯为第8只灯,currentLED当前值改为-1,改变亮灯方向
  }
  if (currentLED == 0) {
    direction = 1; //当前灯为第1只灯,currentLED当前值为+1,从第1只灯开始计数
  }

}

网友A:
测试独立按键部分+跑马灯部分

网友A:
程序之六:测试独立按键部分+跑马灯部分,按键控制跑马灯

/*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四十:YL-004老款20按键独立键盘 跑马灯矩阵键盘模块
  程序之六:测试独立按键部分+跑马灯部分,按键控制跑马灯
*/

int buttonPin = 2 ;   // 定义按键引脚
int BASE = 6;        // 定义第一个LED引脚
int NUM = 8;         // LED 的总数
int val;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pinMode(buttonPin, INPUT);
  for (int i = BASE; i < BASE + NUM; i ++)
  {
    pinMode(i, OUTPUT);   // 设定LED引脚为输出引脚
  }
}

void loop()
{
  liangdeng();            // 循环亮灯子程序
  delay(200);             // 每次循环间隔时间
  miedeng();              // LED全灭子程序
}

void liangdeng()
{
  for (int i = BASE; i < BASE + NUM; i ++)
  {
    digitalWrite(i, LOW);  //设定LED引脚逐个输出高电平逐个点亮
    val = digitalRead(buttonPin);   // 储存按键变换量
    if (val == HIGH)          //判断是否按下按键,弱已按下按键跳出当前循环
    {
      val = HIGH;
      break;
    }
    delay(200);        //延时
  }
}

void miedeng()
{
  for (int i = BASE; i < BASE + NUM; i ++)
  {
    digitalWrite(i, HIGH);    //设定LED引脚逐个输出低电平逐个点亮
  }
}

网友A:
编玩边学开源图形编程

网友A:
实验开源仿真编程(linkboy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