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身是程序猿会写电脑和手机,想入门电子我该学哪些东东?新人求给点建议

楼主(2020-02-07):
我本身是程序猿,会写软件,但仅局限于电脑和手机

想学硬件,自己搭电路,组装各种传感器,然后可以和电脑或手机端以Wifi或其他方式进行无线通信

手机可以操控电路,电路的传感器采集的数据也可以返回电脑

想做到这些,请问下硬件方面我该学哪些东西,看哪些书籍

网友A:
数电基础,模电基础这些必学。

网友B:
很难想象可以定程序控制电脑和手机的程序猿不懂基础电路,难道是真猿

网友C:
建议前期买现成模块研究、测试、实验、diy
也可以考虑关注arduino

网友D:
搭建各种传感器的话,《电路分析》《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传感器与检测技术》,但是你想用WiFi就不建议自己弄模块,直接上某宝买模块,价格便宜还稳定,买模块的话再看看51单片机的书,买个开发板耍一耍应该就行了

网友E:
会高数,看大学模电,不会高数就看杜洋工作室那种面包板电子入门。数电没有必要学了解常识就行。单片机你应该很快就能学会,先从51开始,在后stm32,这些教程B站都是有的。

网友F:
最基本的,模电,数电,电路分析,单片机,这些就行,如果说做传感器的话可能需要,传感器原理之类的书

网友G:
可以试试无线模块ESP8266,可以做智能家居啥的,模块价格也很便宜,教程也很多

网友H:
同意楼上的大师们说的,但对于才入电子+设计这坑的师兄来说可能有些难,个人认为您第一步是要阅读“元器件”这本书,这样你才能知道在你手上的板子上的都是什么元器件组成的,书中会告诉您,比如电阻、电容、二极管等分几种,每种长什么样子,有怎样的电气特性,能干什么用以及怎么用,然后慢慢的你就能看懂线路图,就好分析与设计你要的东西了。

网友I:
我建议你分别找到有关模拟和数字电子的经典教科书。 仔细阅读每一章,并在每一章后独立完成练习题。 同时,完成基础实验并熟悉各种元件,例如电阻器,电容器,二极管,晶体管和CMOS元件。 在掌握了电子学的基础知识之后,你需要启动一些小项目来熟悉电路设计,仿真和焊接等。

网友J:
先从模电数电开始学,在学51单片机,能力强的话,可以买个相关的开发板玩玩

网友K:
模电、数电、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