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ny组合音响收音部分故障维修

楼主(2020-02-07):
1:组合音响收音部分,收台正常,但播放一会,就有咔咔的噪声,没法收听,没图纸,2:关机以后,频谱始终有显示,就向没关机一样,哪位大师指点下这类故障怎么维修呢

收音机背面图

收音机背面图

关机频谱有显示

关机频谱有显示

组合音响型号

组合音响型号

网友A:
这故障不是电路的故障,是两侧边上的接插件由于时间长导致的接触不良引起,楼主尝试酒精擦拭,或干脆用导线焊接,。。。。。。话说这种老音响没有修的价值了。

楼主:
谢谢,对头原来采用的都是插件是连接,好的,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故障不是电路的故障,是两侧边上的接插件由于时间长导致的接触不良引起,楼主尝试酒精擦拭,或干脆用导线 ...

谢谢,原来老机器确实是插件连接,黑区区的了,我在搞下

网友B(2022-12-28):
这是三洋LC72130锁相环收音板,板载独立的FM混频头,写过它的代码,非常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