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中文字库LCD12864按键菜单设置反白单片机实验程序

楼主(2020-02-07):
带中文字库LCD12864 按键菜单设置反白实验分享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用的是普中的开发板 如果你的也是同型号的普中开发板 直接下载也不能显示 因为我的开发板改电路了
你需要改
#include"lcd12864.h"里面的

sbit LCD12864_RS=P2^6;   //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LCD12864_RW=P2^5;   //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LCD12864_E=P2^7;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LCD12864_PSB=P3^0;  //串/并方式控制
sbit LCD12864_RES=P3^2;  //数据复位
即可

部分程序(还有些程序在#include"lcd12864.h"里面

#include<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lcd12864.h"         //lcd12864液晶屏驱动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形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定义名称uchar 所占位数8位 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形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定义名称uint 所占位数16位 范围0~65535

/*按键IO引脚定义*/
sbit k1=P3^0;  //菜单选择按键
uchar cdsz=0;  //菜单设置标志
/*延时函数 delay_ms(1)时大约1ms*/
void delay_ms(uint ms)
{
uchar t;
while(ms--)
{
for(t=120;t>0;t--);
}
}
/*按键函数*/
void an_jian()
{
if(k1==0)
{
  delay_ms(10); //消抖延时大约10ms
  if(k1==0)
  {
   if(cdsz<2)cdsz=cdsz+1;else(cdsz=0);
  }
  while(!k1); //确认按键是否松开
}
}
/*菜单设置函数*/
void caidan_shezhi()
{
if(cdsz==0)Lcd12864_SetAscWhite(2,2,10,0);  //如果cdsz==0 第2行 第2列 范围10个字符 0为反白
else(Lcd12864_SetAscWhite(2,2,10,1));       //如果cdsz!=0 第2行 第2列 范围10个字符 1为关闭反白
if(cdsz==1)Lcd12864_SetAscWhite(3,2,10,0);  //如果cdsz==1 第3行 第2列 范围10个字符 0为反白
else(Lcd12864_SetAscWhite(3,2,10,1));       //如果cdsz!=1 第3行 第2列 范围10个字符 1为关闭反白

if(cdsz==2)Lcd12864_SetAscWhite(4,2,10,0);  //如果cdsz==2 第4行 第2列 范围10个字符 0为反白
else(Lcd12864_SetAscWhite(4,2,10,1));       //如果cdsz!=2 第4行 第2列 范围10个字符 1为关闭反白
}
void main()
{
lcd12864init();   //lcd12864起初化
LCD12864_cluck(); //全面清屏 必须的 否则花屏
while(1)
{
  an_jian();                        //读取按键函数
  caidan_shezhi();                  //读取菜单设置函数*
  LCD_PutString(1,3,"设置");        //第1行位置3列开始 显示 设置
  LCD_PutString(2,1,"1.显示设置");  //第2行位置1列开始 显示 1.显示设置
   LCD_PutString(3,1,"2.应用设置");  //第3行位置1列开始 显示 2.应用设置
  LCD_PutString(4,1,"3.系统设置");  //第4行位置1列开始 显示 3.系统设置
}
}

带中文字库LCD12864

网友A:
用过不带中文字库LCD12864,刚开始研究160*128的屏,感觉难多了

网友B(2020-07-22):
非常不错的资料,谢谢分享

楼主(2020-11-10):
引用 网友C:
用不了

屏不对 屏型号不一样 屏驱动也不一样

网友D(2021-03-05):
好用,楼主大的好人

网友E:
最近正在为这个菜单烦恼

网友F(2021-07-15):
好东东,正在找这个功能的程序

网友G(2022-02-03):
学习了,正需要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