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Q系列的传感器程序应该都一样的吧?

楼主(2020-02-08):
比如说一个MQ-5的传感器经过acd0832转换到1602显示  我直接把MQ-5改成MQ-6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A:
作为MQ-5和MQ-6气体传感器的数据表,这两个传感器几乎相同。 它们的引脚排列和布线也相同。 因此,如果使用MQ-6代替MQ-5作为模数转换器ACD0832的输入,应该不会有任何问题。

网友B:
对,可以的

网友C:
如果都是模拟量,只要最大输出电压在5V内,肯定都可以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都是模拟量,只要最大输出电压在5V内,肯定都可以用啊

是不是所有mq系列之间互换也是亦可以的呀?

楼主:
mq2换成mq7可以吗

网友B:
硬件可以直接替换使用,不用改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可以直接替换使用,不用改程序

谢谢了

网友D(2023-04-03):
mq2换成mq135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