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元件库中找不到常用三极管9012、9013

楼主(2020-02-08):
本人小白,求怎样把这两种常用三极管加到仿真元件库中,或者用库中哪种型号代替

网友A:
可以用C1815和A1015代替仿真

网友B:
9012.9013.9014.9015模型

网友C:
9013,9012是日本公司生产的NPN,PNP硅三极管。multisim里面大部分都美国公司生产的三极管,没有这两个。你可以找其他的美式的三极管,参数一样是没什么区别的

网友D(2021-02-06):
NB,真是太好了

网友E(2021-06-09):
引用 网友B:
9012.9013.9014.9015模型

感谢大神

网友F:
3053和2905我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