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给看看,用下图的模块能实现正反记数,到设定值动作吗

楼主(2020-02-08):
比如开机初始值设置5,左转到6到7动作,右转到4到3不动作,只检测3-7圈之间的数值,左右旋转没有顺序,无序的

网友A:
这个霍尔传感器应该是无极性的。无论左右转动,计数器都加1。如果要检测左右转动的,需要两个霍尔,程序也要修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霍尔传感器应该是无极性的。无论左右转动,计数器都加1。如果要检测左右转动的,需要两个霍尔,程序也 ...

应该是3个霍尔吧?

网友C:
霍尔传感器应该是无极性的。无论左右转动,计数器都加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霍尔传感器应该是无极性的。无论左右转动,计数器都加1。如果要检测左右转动的,需要两个霍尔,程序也 ...

那这个程序好修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