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各位一个关于51单片机看门狗的问题

楼主(2020-02-08):
sfr WDTRST=0xa6; //声明看门狗寄存器

然后主程序启用看门狗,如下
WDTRST=0x1e;
WDTRST=0xe1;

再然后进入中断程序(中断检查过,没问题)
void kan()interrupt 1{
        TL0=(65536-1000)%256;
        TH0=(65536-1000)/256;
        if(++x==146){   //把146设置成14600,系统也不会复位
                x=0;
                WDTRST=0x1e;
WDTRST=0xe1;
        }

于是我在x=0;后面加了个while死循环,146变成14600
void kan()interrupt 1{
        TL0=(65536-1000)%256;
        TH0=(65536-1000)/256;
        if(++x==146){
                x=0;while(1);
                WDTRST=0x1e;
WDTRST=0xe1;
        }

14.6秒进入中断后死循环,主程序没有执行,我想看门狗会溢出,然后复位系统。
可是并没有复位。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难道我看门狗设置的有问题吗?求助

网友A:
虽然14.6秒进入了死循环,但这个死循环仍然会产生定时中断再一次进入后,又跳过了死循环,要达到目的,在x=0;后还加一条TR0=0;就能实现了

网友B:
看门狗最好不要加在中断中执行,放在主程序里.

网友C:
中断里喂狗,不会复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