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双机Rs485通信问题,求前辈指点!

楼主(2020-02-08):
一主机,用STC8A8K64S4,一从机,用STC89C52,用开发板上的MAX485模块(两个),进行通信,一直无法实现,以下是主机和从机的程序,求指点。
主机程序:
#include "stc8.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define FOSC 11059200L
#define BAUD 4800
#define BN 8
bit busy;
sbit RS485_DIR = P0^4;

uchar rebuf[8];
uchar trbuf[8]={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66,0xf8};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for(i=0;i<110;i++);
        }
}

void master(uchar command)
{
uchar aa,i;
RS485_DIR=1;
S3BUF=command;
while(S3TI==0);
        delay(5);
        S3CON &=  ~S3TI;
        RS485_DIR=0;
   while(!S3RI);
   S3CON &= ~S3RI;
   aa=S3BUF;
if(aa==0x02)
  {
  for(i=0;i<BN;i++)
    {
    while(!S3RI);
    S3CON &= ~S3RI;
    rebuf[i]=S3BUF;
    }
  }
if(aa==0x01)
  {
        RS485_DIR=1;
  for(i=0;i<BN;i++)
    {
    S3BUF=trbuf[i];
                 while(!S3TI);
    S3CON &= ~S3TI;
    }
  }
}
void ConfigUART(uint Baud)
{
          RS485_DIR=1;
    S3CON = 0x10;
    AUXR = 0x10;
    T2L = (65536 - (FOSC/4/Baud/12));
    T2H = (65536 - (FOSC/4/Baud/12))>>8;

}

void main()
{
  uchar j;
    P_SW2 =0x00;            //(P0.0/RxD3, P0.1/TxD3)
                   ConfigUART(BAUD);
//                         EA = 1;
     while(1)
                 {
                         master(0x01);
                        master(0x02);
                for(j=0;j<BN;j++)
                {
                        P2=rebuf[j];
                        delay(10000);
                }
        }
}

从机程序: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sbit RS485DIR=P1^0;
uchar trbuf[8]={0x00,0xa4,0xf9,0x90,0xb0,0x92,0x66,0xff};
uchar rebuf[8];

void delay(uint i)
{
        int j;
        while(i--)
        {
for(j=110;j>0;j--);
        }
}

void UsartInit()
{        RS485DIR=0;
        SCON=0X50;
        TMOD=0X20;
        PCON|=0X00;
        TH1=0Xfa;
        TL1=0Xfa;
        TR1=1;
        EA=1;
}

void main()
{
        uchar j;
        UsartInit();
        while(1)
        {
                ES=1;
                for(j=0;j<8;j++)
                {
        P0=rebuf[j];
        delay(1000);
        }
}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char a,j,i;

        RI = 0;
        ES=0;
        a=SBUF;
        delay(100);
  if(a==0x02)
        {
                RS485DIR=1;
        SBUF=0x02;
        while(!TI);
                TI=0;
        for(j=0;j<8;j++)
        {
        SBUF=trbuf[j];
        while(!TI);
        TI=0;
        }
  }
        if(a==0x01)
        {
                RS485DIR=1;
        SBUF=0x01;
        while(!TI);
                TI=0;
        for(i=0;i<8;i++)
        {
        RS485DIR=0;
        while(!RI);
        RI=0;
        rebuf[i]=SBUF;
                }
  }
RS485DIR=0;
ES=1;
}

网友A:
对于程序来说,只要波特率一致就可以了,重点检查两者配置的波特率是否一致

网友B:
你好!
1、晶振和波特率要一致
2、485收发控制要做好
3、从简到繁逐步去调试

楼主:
波特率都是4800,STC8单片机P2收到的数据全是00,STC89C52,P0数据也是00

网友C:
第一步,晶振和波特率要匹配。 第二步,两块单片机板各自独立用 ttl to usb 与串口助手进行通信,先调通单片机与串口助手能通畅通信。第三步,在单片机与串口助手能通信的基础上,把串口助手换成单片机,调试两个单片机进行串口通信。   第四步,把232通信改成485通信。

网友D(2020-03-13):
楼主先仿真试一下

网友E:
1.先从TTL端截取信号,通过TTL转USB到电脑调试一下,看信号发出来没有。
2.做485传输的时候,建议把公共地也对接起来。不然很容易出莫名其妙的问题。也就是A+,B-,还有GND三个信号。
3.注意A+,B-的对应,别搞反了。

网友F:
485通讯测试方法如下:
1:先测试通讯双方的TTL信号是否正常从TX引脚发出,若没有,首先检查代码关于串口配置是否正确(代码尽量简单),而检查芯片是否正常工作,比如芯片供电,晶振配置等等!若一致则走下一步
2:示波器抓取通讯双方的TTL的波特率是否一致,有时候即使波特率不一致能可以收到数据,不过是一些乱码,波特率若不一致,检查程序的波特率配置、
3:检查485收发是否正常工作,比如供电,控制收发引脚状态是否符合控制逻辑
4:测试线路导通性

网友G:
如果程序没问题的话检查一下485芯片是否与单片机共地

网友H:
楼主你可用先用TTL电平直连测试。以便区分是否是程序问题

网友I:
我也用的这两个单片机,也是不能通讯

网友J:
IO口初始化一下,STC单片机IO口不初始化有些端口是不能用的: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