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给单片机io端口赋二进制的值居然出错

楼主(2020-02-08):
本人一直用汇编,最近才用C语言,用P0口驱动数码管显示3 ,查编码为01001111 ,十六进制为0x4F ,汇编中P0=01001111和0x4F都对,C中P0=01001111居然出错,只能P0=0x4F才行,这是什么鬼?
看来C还是没有汇编强大。

网友A:
您是直接写的就是P0=01001111吗?这显然不行

网友B:
二进制数之前要加0b哦~emmm搞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C:
C51应该只能十进制(18)、十六进制(0x12)

网友D:
因为C语言只支持10进制,十六进制和八进制,有了这3种数据,什么数都可以表示出来呀,不能说不支持二进制就不强大

网友E:
C中P0=01001111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赶紧看看书!

网友F:
16进制是2进制的简短表达方式,不存在优劣高下问题,不同场合使用各有优势。C与汇编同样各有优势。

网友G:
这个只能16进制或者10进制。

网友H:
汇编转C语言,会遇到许多问题:拿出你当初学用汇编的劲头,用那个劲头学学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