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扩展内存问题

楼主(2020-02-08):
最近手头使用了一款STC89C52的单片机,在做项目过程中发现内存不够用,需要扩展内存,并且需要掉电不丢失数据,各位大神给推荐一款芯片吧?容量稍微大点的

网友A:
串行或者并行Flash可以不?

网友B:
换成STC15或者STC8系列,STC89C52可以直接移植到上面,容量非常大了,一颗的成本比你目前的单片机加外挂内存还要低

网友C:
STC15F2K60S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成STC15或者STC8系列,STC89C52可以直接移植到上面,容量非常大了,一颗的成本比你目前的单片机加外挂内 ...

但是目前我这个项目需要外挂矩阵键盘、A/D、1602液晶,后续还有串口转换,STC15能够满足吗?IO口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行或者并行Flash可以不?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成STC15或者STC8系列,STC89C52可以直接移植到上面,容量非常大了,一颗的成本比你目前的单片机加外挂内 ...

要是扩展的话比不扩展要麻烦对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但是目前我这个项目需要外挂矩阵键盘、A/D、1602液晶,后续还有串口转换,STC15能够满足吗?IO口够吗?

另外还需要有一部分数据掉电不丢失的,应该还得扩展E2PROM

网友D:
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换一块单片机比如stc15系列单片机,如果非要用52单片机的话您可以试着扩展一片24c02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换一块单片机比如stc15系列单片机,如果非要用52单片机的话您可以试着扩展一片24c02芯片

15系列是不是自带A/D转换的?是几位的?

网友E:
15系列是自带A/D转换的,是十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系列是自带A/D转换的,是十位的。

那还用不了,我需要16位的,不过自带E2PROM,倒是可以少扩展一下